[PCB] PCB接线端子焊接技术解析

楼主(2016-09-30):
PCB接线端子,顾名思义,就是安装在PCB线路板上的接线端子。PCB接线端子可分为插拔式、直焊式、弹簧式和栅栏式四种接线端子,对于直焊式、栅栏式和弹簧式端子来说,他们与线路板的连接主要靠接线端子上的焊针,插拔式端子由插头和插座构成,插座上也有焊脚,故而与线路板的连接也是靠焊脚。焊针与线路板的连接则主要通过焊接的方式。

焊接,也称作熔接、镕接,是一种以加热、高温或者高压的方式接合金属或其他热塑性材料如塑料的制造工艺及技术。 焊接通过下列三种途径达成接合的目的:

一、回流焊

回流焊,也就是熔焊,该技术在电子制造领域并不陌生,我们电脑内使用的各种板卡上的元件都是通过这种工艺焊接到线路板上的,这种设备的内部有一个加热电路,将空气或氮气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后吹向已经贴好元件的线路板,让元件两侧的焊料融化后与主板粘结。这种工艺是表面贴装组件的标准处理方式,产品可以在相同的回流焊接过程中同SMD器件一起插入并进行焊接。这种工艺的优势是温度易于控制,焊接过程中还能避免氧化,制造成本也更容易控制。

二、波峰焊

波峰焊也就是钎焊,是让插件板的焊接面直接与高温液态锡接触达到焊接目的,其高温液态锡保持一个斜面,并由特殊装置使液态锡形成一道道类似波浪的现象,所以叫"波峰焊",其主要材料是焊锡条。这是对PCB产品进行焊接比较传统的处理方式。

三、Press in 技术

Press in 技术也就是压焊,是一种免焊接的连接方式。Press-in即指针与PCB板直接连接,无需额外的焊接过程。专门设计的Press-in针确保了较小的压入力和高紧固力,而弹性的压力入区又为端子与PCB板的连接处提供了保护。

上海联捷电气PCB接线端子主要采用了波峰焊的焊接方式,PA的塑壳材料与V0的阻燃级别足以耐受波峰焊接的高温。同时还提供了各种类型和各种间距的PCB产品,从最小的2.5mm到最大的13.0mm,多种进线角度,多样的接线方式,还有个性化定制可以满足多种接线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