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性能好的dcdc芯片 24-》5V

楼主(2016-09-30):
我现在的产品用的是MC34063.产品需要检测。主要是电磁 和静电实验。,谁有可以替代MC34063的芯片。价格不是问题。
还有就是我能从电路上做什么处理。让产品尽可能的通过实验呢?》

网友A:
不用改也可以啊
前端电源输入 做好滤波 防护等
压敏 TVS 共模电感 等不晓得你有没有加?
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B:
我一般都用LM2596或LM2576,MC34063貌似既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但我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用LM2596或LM2576,MC34063貌似既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但我不会用。。。。。 ...

你说的这两个,我也常用,。我主要是想找个抗干扰能力强的,。打算用mps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也可以啊
前端电源输入 做好滤波 防护等
压敏 TVS 共模电感 等不晓得你有没有加?

就是这样的

网友A:
缺共模和TVS啊

网友C:
电磁兼容还是凌力尔特不错,另外输入端的滤波也很重要,静电放电就要看你选择的TVS管了。

网友D:
34063就不要用了,那个是变频得,过认证太难,可以用TI的TPS5430,我就用得那个那个,如果觉得贵可以用微桥的,只是微桥得频率低,电感体积大

网友E:
价格不是问题的话,上T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