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CS3.3怎么设置程序字体大小

楼主(2016-09-30):
CCS3.3怎么设置程序字体大小,在window中

网友A:
可能不是在windows中吧,具体在哪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在windows中吧,具体在哪我忘了

我在找找

网友B:
好久不用3.3  也记不清了     你选中一些代码  然后右击看看
还有右击工程名  里面的option底下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