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GPIO输入电压和电流

楼主(2016-09-30):
新人求问,DSP28335GPIO口的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有什么限制吗?之前查了一下电压不得高于3.3V,电流有什么限制吗?

网友A:
你 给io口上加电流干嘛?谁告诉你可以给io口加电流的?io口一般是弱上拉一个电阻

网友B:
我感觉这个东西手册里应该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 给io口上加电流干嘛?谁告诉你可以给io口加电流的?io口一般是弱上拉一个电阻 ...

可能有些外部设计导致在某种状态是  会给IO口灌电流
IO口可以接收一定的电流
记得应该是4mA左右

网友C:
电压肯定是有个范围    如果你觉得送入到IO口的电平会高于3.3V一些
最好增加电平转换Buffer或匹配电阻

网友D:
没看手册吗?

网友E:
记得灌电流和拉电流都在4m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