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USB2.0和以太网同时使用

楼主(2016-09-30):
有没有高手在STM32F427上实现USB2.0和以太网同时使用的功能?规格书上看,挂PHY的数据线有许多事复用的,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同时有USB2.0和ETH?万分感谢!

网友A:
USB和以太网没有复用IO的,本来就可以同时使用的。

网友B:
如果有复用引脚,请确认是不是其他引脚也可以挂.如果不可以,就看看其他封装.如果所有封装都不可以,那就没办法.
建议用 stm32cubemx 直接配置一下看看有没有红色冲突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