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高级定时器和普通定时器使用的区别疑惑

楼主(2016-09-30):
例程里给了TIM3 CH3输出PWM的例程,我复制了这个例程照着手册把每一句代码相应的寄存器都修改了一下,让它成为TIM1 CH1输出PWM,结果TIM3 CH3的pwm输出正常,但TIM1 CH1却一直没有信号,这是为什么?是不是TIM1还需要不同于TIM3的配置步骤?
求大神相助!!

网友A:
上面的TIM1和TIM16用了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6, ENABLE)这两句才可以出来PWM的

网友B:
高级定时器需要加上这句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你看看你加了没,如果不加出不来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