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频率计

楼主(2016-09-30):
请问,我做的频率计,没用外围电路直接用P1.1捕获的信号发生器,带宽在1HZ-1KHZ,请问怎么增加带宽到1MHZ,需要加外围电路吗?带宽窄的原因是频率高的时候捕获分辨率跟不上了吗?

网友A:
频率高的话单片机的采集速度有时候跟不上,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B:
高频率的采集一般用FPGA来实现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