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功率MOSFET管导通Vgs电压被强制拉低

楼主(2016-09-30):
电路中使用IRLML6346TRPbF的开关作用识别设备连接,当设备连接后会在产生一个Vcc/2 的信号,G极检测到该信号后导通。现在问题是这个Vcc/2信号连接后,MOSFET管导通了,但是Vcc/2被强制拉低到0.67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能不能避免Vcc/2被拉低?谢谢!

网友A:
图贴上来再说。。。。。。。

楼主:
电路图很简单G极接Vcc/2, S极接MCU,D极接地。现在DS导通,G电压被拉低,G极窜上电阻效果一样。

网友B:
sd反啦!

对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很简单G极接Vcc/2, S极接MCU,D极接地。现在DS导通,G电压被拉低,G极窜上电阻效果一样。
...

你这图中,除了地线符号,只有一支MOS管,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中,除了地线符号,只有一支MOS管,有什么用?

节日快乐!
谁知道楼主怎么捣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节日快乐!
推断,必是SG间单向保护管PN结正向0.67V之故。

楼主:
补充:
设备连接后G极会有Vcc/2的偏置电压,同时G点也作为交流信号输出。
G和S间有一个10K电阻。

网友A:
你给出的信息,都不是关键。。。。。。。别人无法判断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
设备连接后G极会有Vcc/2的偏置电压,同时G点也作为交流信号输出。
G和S间有一个10K电阻。 ...

这是面包板上搭的验证电路,上部分是是检测,GS如果存在电压偏置,则将S导通到GND,单独使用这部分电路,电压没有被拉低。下部分是信号输出,现在是因为有一个10K的电阻接在GS之间,电压被拉低到0.67V。

网友D:
0.67V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