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输入信号的电平一变化就会引起CPU复位

楼主(2016-09-30):
STM32F407IGT6的PE1引脚作为I/O输入使用的时候,该引脚输入信号的电平一变化就会引起CPU复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什么样的板子要用到176个脚的MCU?

楼主:
生产了15块板,有3块这现象。

网友B:
控制板吧

楼主:
对,控制板,占得资源比较多

网友C:
使能了中断但没有提供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D:
检查电平变化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检查下硬件线路,尤其是否复位电路受到影响;

网友E:
我用stm32F103的时候,旁边放一个继电器,也会导致重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用stm32F103的时候,旁边放一个继电器,也会导致重启,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是电磁浪涌的干扰。
继电器最好离芯片远点或者做些隔离;继电器的泄放回路要有;如果能用内部时钟就尽量用内部的;电路板的LAYOUT也很重要,尤其电源和复位电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