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使用虚拟机安装是否可行??

楼主(2016-10-01):
本人电脑是win7 64位的装不了CCS3.3跟仿真器的驱动,请问如果我安装一个win xp的虚拟机这个鬼问题可以解决不??望知道的大神告知啊!!!!!!!!!!!!!!!!!

网友A:
CCS3.3是可以在win7上安装的   建议你安装最新的CCS6版本

网友B:
装完虚拟机后,你会发现,虚拟机的内存不够了,然后又会占用主机的一部分内存,然后你会发现,主机的软件都要卡的要死。安装最新的CC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完虚拟机后,你会发现,虚拟机的内存不够了,然后又会占用主机的一部分内存,然后你会发现,主机的软件都 ...

已实验!!!!!!!!!!!卡到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CS3.3是可以在win7上安装的   建议你安装最新的CCS6版本

这个人的情况和我一样,最新的ccs6能用当然是首选,16位DSP芯片,只能用ccs4一下,3.3就成首选了,现在市场上这种仿真器只能用510,560,驱动只能在装在32位win7上,而win7又带内存检测,内存大于4G,不让装。。。

网友C:
楼主,我前两天也是你这种情况,ccs3.3和510仿真器的驱动搞死我了。虚拟机肯定不行,效率太低,卡到不行,我试着自己电脑双系统加装win7,64位ccs3.3能装,仿真器驱动不能用,因为加了内存条的原因32位win7又装不起来。。。xp就更难装了,最后无奈,还是搞了一台xp的台式机,我在学校,这种方法简单粗暴有效,还不用折腾自己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前两天也是你这种情况,ccs3.3和510仿真器的驱动搞死我了。虚拟机肯定不行,效率太低,卡到不行, ...

又找了一台新电脑,重新装上win732位,立马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找了一台新电脑,重新装上win732位,立马解决!!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