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库函数有错误吗?

楼主(2016-10-01):
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我的代码在执行GPIO_PinAFConfig()库函数时总是跑飞呢?芯片是STM32F030C8T6,环境是MDK+ST_Link 代码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4;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_13,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_14,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_15,GPIO_AF_0);

网友A:
看看是从哪句跑飞的了?这个函数的库没用过,有两个疑问
1.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_15,GPIO_AF_0);的第三个参数都是一样的吗
2.看你三个Io的IO模式都是一样的,用作SPI的话,应该是有输入和输出,不应该都一样的

网友B:
别的不敢说,自己玩的时候SPI这部分没问题用着很正常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C: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AF_0);楼主不可以这样用,这样是错误的,研究函数你就明白错在哪里,参考官方的用法就不会出现如此低级错误

网友D:
你这里选择SPI2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但是IO脚位却选用SPI1
当然会有问题

网友E:
关于复用脚的AF选择,芯片数据手册里有个表格你确认下;

另外,你是用的ST传统库,注意F0库里的GPIO_PinSource2 与 GPIO_Pin_2 是不一样的,经常有人这里弄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