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单片机通过场效应管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2016-10-02):
(无正文)

楼主:
做了些修改,请大家来点评一下。

网友A:
c39什么作用?

楼主:
C39和R79组成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C39和R79组成阻容吸收电路

如何吸收?

楼主:
防护漏源极之间过电压 虽然漏源击穿电压VDS一般都很大,但如果漏源极不加保护电路,同样有可能因为器件开关瞬间电流的突变而产生漏极尖峰电压,进而损坏MOS管,功率管开关速度越快,产生的过电压也就越高。为了防止器件损坏,通常采用齐纳二极管钳位和RC缓冲电路等保护措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护漏源极之间过电压 虽然漏源击穿电压VDS一般都很大,但如果漏源极不加保护电路,同样有可能因为器件 ...

拆掉C39看会不会击穿场管?
反正我的不会,曾经设计的一款电路,电动圈闸门电机24v3A,堵转5A。6A肖特基。随便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C39看会不会击穿场管?
反正我的不会,曾经设计的一款电路,电动圈闸门电机24v3A,堵转5A。6A肖特基 ...

阻容吸收电路只是多一个保护而已,只是启动、停止控制,没有的话未必会有多大影响吧,所以不必要纠结。
这个电路还有没有其他硬伤,需要改进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C39看会不会击穿场管?
反正我的不会,曾经设计的一款电路,电动圈闸门电机24v3A,堵转5A。6A肖特基 ...

你说得“6A肖特基”是指反并联在电机两端的D13吗?对于二极管,国产货能顶事吗?

网友B(2017-01-19):
RC放在电机两端是不是更好

网友C:
开关频率多少? PWM 调速吗? 如果调速的话 按照你这个电路,MOS管会非常热

网友C:
若有调速需要,最好使用互补推挽电路驱动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