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vcc防尖峰防浪涌用稳压管还是tvs管?

楼主(2016-10-02):
看了很多产品都是用稳压管的,为什么?

网友A:
稳压管较好

网友B:
tvs好点,稳压管本身抗浪涌就不是很好,最好esd器件,反应速度快

网友C:
用TVS,而且要选功率大的,具体多大要看VCC尖峰浪涌的功率

网友D:
TVS的反应速度快,而且有相关的测试指标支持,齐纳可以用来做防护,只是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