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单片机引脚映射映像到别的功能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定时器1开启了 没有重映像功能  结果 把PB12   PB13 PB14 PB15也占用了  我这个引脚上有SPI 这样的话  我发现SPI不能用了    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单片机是STM32F103
谁知道
给我说说

网友A(2016-10-02):
只能重新规划引脚了,或者软件模拟SPI了。

网友B:
如果不用刹车和互补通道功能,PB12~PB15都是可以做另外功能使用的,现在怀疑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C:
定时器开了 并不等于可以用于定时器的管脚就全归它了,不用的管脚可以配置为它用的。

你看看数据手册管脚说明部分,除了调试端口的管脚外,其它管脚复位后都默认GPIO。要做外设功能
复用脚,还需进一步配置。

顺便说下,关于STM32芯片的管脚分配,如果用STM32CubbeMX这个工具是再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开了 并不等于可以用于定时器的管脚就全归它了,不用的管脚可以配置为它用的。

你看看数据手册管脚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