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TFT-LCD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下各位前辈下图中SC和EC的意义,按手册上SC和EC应该是设置一行访问的范围,但是为什么在一些开源的代码中,大家都只是设置了SC,而EC并没有太多关注,十分不解,清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LCD的驱动IC为9341

H)7OMQMTK_D}B03FY5VJT[O.png (92.04 KB )

网友A(2016-10-11):
文档写的很清楚了,别人怎么做是别人的想法,你要怎么做,你按照手册去实现就行了。这好比溢出检测,想检测就检查,不检测也不是说一定会出问题,关键是你怎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