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8605

楼主(2016-10-02):
里面的Vos是那点的电压吗?如果是,虚短不是不成立?

网友A:
Vos 是输入失调电压。虚断和虚短本来就是理想情况的。

网友B:
虚短,是在不(需)考虑Vos的影响情况时的一种近似定性。

网友C:
虚短的前提是理想运放在线性工作区域,理想运放没有Vos。

网友D:
虚断 虚短 从来就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