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电流的复数表示,这么写到底有没有依据

楼主(2016-10-02):
1. 图中写法,把sin的函数写成相量形式,根据欧拉公式,不应该是cos的函数才能这么写吗?看到国内教材有不少是这么写的,似乎几本主流教程不是这么写的.而国外教材没发现有这么写的.
把cos的函数写出图中形式的数学依据是明显的,而sin的情况的数学依据个人感觉要重新定义欧拉公式.
2. 后面有效值相量形式数学依据呢?
3. 为什么叫相量?不是向量吗

网友A:
同一个函数,当分别用Cos和Sin形式表达时,就差一个丌/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函数,当分别用Cos和Sin形式表达时,就差一个丌/2。

明白了,根据欧拉公式exp(ix)=cos(x)+sin(x)i,一种是把复数量对应的实部作为现实中的电压电流,一种是把复数量对应的虚部(应该是复数量系数)作为现实中的电压电流。因为复数量不论是与它的实部还是虚部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同构),不难证明两种定义是等价的,

楼主:
不能瞎定义,仅存在这两种定义,任何其他形式的定义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