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 调试正常,上电启运行无反应 请教

楼主(2016-10-02):
确定是跑在108M,时钟方式:8M HSI,PLL倍频方式:8/2*27=108M
GD32F103RC 调试的时候正常,上电启动则无反应。
上电后,用镊子短路复位电容,则可以复位运行。
我的BOOT0,BOOT1是直接接地。
我用的是GD32的库,不是使用STM32库改造的,问题应该和我的软件没有关系吧?
附复位原理图。
请教大家,非常感谢!

网友A:
烧个例程看看,很可能是其他问题引起的。比如某个地方延时不够,等待时间不够,调试的时候时间放慢了,看不出来。

网友B:
运行后无反应?在开发环境中是否有选择重启运行的项?

网友B:
其二,看下你的程序中是否有死循环的,,

网友C:
这个先看下你的集成开发环境上关于这方面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D:
你的复位有问题。上电不能复位。看那个电容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