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a的电流好测吗

楼主(2016-10-02):
ac220v供电,是许多电缆在一起,需要测电缆是否通电。通过测电流的方法判断。通电的时候电流为4ma。电缆不是屏蔽电缆。这个时候干扰大吗,如果设置3ma为通电和不通电的门槛,有可能实现吗?

网友A:
4mA是个微小量级,此电流形成的干扰也不大,这个还要看干扰对象。
阈值2.6可能更合理,还是要具体分析。

网友B:
只是判断通断的话,串个光耦。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判断通断的话,串个光耦。行吗?

需要测电流。根据电流大小进行不同处理,电流最大可到500ma,最小4ma,或者没通电。现在不知道没通电和通电最小电流两种情况好不好区分。会不会因为干扰大判断错误

网友C:
测电流的话,成本有点高呀。怎么测也是个问题

网友D:
虽然没做过,但是感觉用个低变比的电流互感器就行。比如这个:

网友E:
直接用I/V转换成电压,
然后比较器。

但电路地线和火线要处理好。

网友F:
相对来说电流好测的多

网友G:
直流还是交流啊,直接测量还是间接测量

网友H:
肯定是交流了,3ma可以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