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外壳应该怎么接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0-03):
屏蔽壳接大地。但屏蔽壳和0V的连接看情况。

网友B:
外壳直接接大地,
0v通过RC接大地。

网友C:
直接接大地就可以,

楼主(点评):
那要不要和0V连接呢?

网友A:
那要不要和0V连接呢?

我已经说了,和0V的连接要看情况,如果设备另一端接到0V的导线为非地电位,那你这个0V接了大地就会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大地就可以,

不需要

楼主:
看来你的意思是“只要而且只需接大地”。那请问:汽车手机等的屏蔽,是怎么接的呢?它可没法接大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不要和0V连接呢?

我已经说了,和0V的连接要看情况,如果设备另一端接到0V的导线为非地电位,那你这 ...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我的0V是和大地不通的,而屏蔽壳是和0V接死了的,屏蔽效果不好。如果同时再把屏蔽壳接大地,效果更差。至于“切断0V,只接大地”的实验我还没有做。不过我现在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不能同时接0V和大地。

当屏蔽壳同时接大地和0V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电荷进入0V,其中有的是外来电磁波在屏蔽罩上产生的感应电荷,也有的是从大地上跑过来的(因为还有许多其他设备接到大地上)。但是,由于0V是“非地电位”,我理解“非地电位”就是说0V相对于大地是浮空的,那么这些额外的电荷进入0V后并不能形成回路,形不成电流,怎么可能影响设备呢?

网友:
热地不可以直接接大地吧~。。220v~请参考开关电源的接地方式。。。开关电源都是LNG输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我的0V是和大地不通的,而屏蔽壳是和0V接死了的,屏蔽效果不好。如果同时再把屏蔽 ...

你那么纠结就搞双屏蔽算了,内外壳不连,内壳接0V,外壳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么纠结就搞双屏蔽算了,内外壳不连,内壳接0V,外壳接大地。

我只是想搞明白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搞明白道理。

参考下HP 3456/3457   的设计,Advantest的6871等机子也是双壳的。
安捷伦34401或34461,FLUKE 8840 8842 45等是单壳的。
想了解的话买一台来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2018-09-15):
我的意见是只接机壳不要同PCB的地连接。欧了

网友E(2020-07-03):
这个究竟怎么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