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的保护地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6-10-03):
如图,要不要把开关电源的外壳连接到大地上?如果不连,万一开关电源漏电怎么办?

网友A:
明显要连大地。

网友B:
隔离了还存在零火?   开关电源是怎么个漏电法?

我的叫法不规范,其实就是次级线圈的输出。

网友C:
开关电源一般固定在柜子里,柜子是接地的,也就等于开关电源外壳接地。

网友:
我觉得不用,开关电源漏电也不能形成回路。也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网友D(2017-05-02):
不用接,接了就共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