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12C5A60S2单片机的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6-10-03):
刚刚开始用STC的单片机,用的是宏昌公司的STC ISP 6.85P下载软件,程序能正常下载到单片机,一切正常,所用单片机是STC12C5A60S2,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不能对程序加密,用宏昌公司介绍的加密后传输功能时下载程序到单片机时,不能正常使用,不知群里的朋友有没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没有?

网友A:
这个加密没用过,联系技术支持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密没用过,联系技术支持问问。

谢谢版主

网友B:
该芯片不支持。暂支持15系列,看数据手册及STC-ISP 说明。

(64)

网友C:
可以加密啊,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芯片不支持。暂支持15系列,看数据手册及STC-ISP 说明。

谢谢您!此芯片下载程序时如果加密的话,怎么操作?能否麻烦您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密啊,不错

您好!能否麻烦您讲讲STC12C5A60S2下载程序时,如何加密?

网友D:
LZ要弄清楚,STC的MCU下载时底层是一定加密的,不需要设置。
你所说的加密是文件加密,就是你把程序文件发给客户自己更新时,可以先加密再发给客户,但是你得在客户的MCU里先下载密钥,你的程序文件也使用相同的密钥加密,这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