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数字电路为什么是低电平有效的多

楼主(2016-10-03):
数字电路为什么是低电平有效的多
设计时常常是低电平有效,本文讲解一下内因,大家有兴趣的看看。
  事实上,它是由常用的电路结构所决定的,低电平时电路往往有较高电平时更低的环路阻抗,而低阻抗则意味着抗干扰能力更强。结合实际讲一个有用的例子来加深印象:
  我们有的同学可能已经学习了这样的一条PCB布线规则-----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高电平有效线要尽量缩短,低电平有效的线则尽量延长----这一条规则的存在基础就是基于低电平时环路阻抗比较低,抗干扰能力比较强才起来的。
  如OC或OD电路要控制一个电平就是通过它这个开关的通断来实现的。有在上拉电阻的情况下,开关接通,得低电平;开关切断,得高电平。这样,为了防止电路失控的情况下仍然是有效电平,那么当然是低电平有效才更“保险”了。结构上,象OC电路那样,由于集电极更难击穿,所以,也更不容易损坏。
  对于其它图腾柱输出的电路,虽然0和1都有同样的风险,但应用中还是有人愿意加一个上拉电阻,以取得类似OC或OD输出的效果。至于为什么不采用下拉电阻而用上拉电阻,大家也可以分析一下。技术QQ:2905-283-896
  另一个方面是OC或OD输出的电路,使用上拉电阻后具有节能的效果。因为关断后它是具有获得高电平时的电流几乎为0。

网友A:
这个软文不过关,给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