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过节的,请教MOS的静电保护问题。

楼主(2016-10-03):
先上三个实际的电路,MOS在电路中都是做开关用。

图1

图1中,控制信号是加在R19的下端。控制信号是外接的,通过端子接入电路板,端子经常插拔。
AS_SEL是输出信号,直接在电路板上接到其他器件。
遇到的情况是,用一段时间之后,MOS管就坏了。

我猜测图1是插拔的时候,人体带的静电将mos管击穿了。但是已经有R20这个电阻了,
静电可以通过它放掉啊,怎么还会击穿。

图2
后来换成了三极管,很少有坏的。批量的电路就固定下来使用三极管。

图3
这是新的电路板,是用来开关机的。使用了PMOS管。
控制信号接在MOS管的1脚。这个信号是板子上其他器件产生的。
但是+BAT是外接信号,通过端子接入。

图3还只是样品,不知道实际使用怎样,是不是需要在啥位置增加器件来保护mos管?

请大家指点,多谢!

网友A:
以前的FET器件确实有这个要求,现在不用了。

网友B:
我们用的时候一般1脚串个1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FET器件确实有这个要求,现在不用了。

请问这个说法能从器件的数据手册看出来吗?
如果能看出来,请截个图指示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时候一般1脚串个10欧姆

G极加一个电阻能起到作用?能否解释一下原理。

网友C:
图3 PVCC可能会通过MOS管的体二极管向+BAT放电。

网友D:
+BAT端对地并个合适的TVS;
如果+BAT端对地的最大电压大于Vgs极限,还要在S极G极之间并联TV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3 PVCC可能会通过MOS管的体二极管向+BAT放电。

+BAT是外接的电池,给板子供电的。
MOS管做开关用。管子导通时候,PVCC约等于+BAT。

所以你讲的情况在这里可以不可虑。谢谢!

网友E:
R20并联TVS,

网友E:
貌似有些厂家的MOS管GS之间有内建的保护二极管不容易击穿。小厂家的基本没有这个。

网友E:
R20无法起到防止静电击穿的作用。

网友E:
三楼的意思是绝大多数MOS应用中Gate极一般会串联消振电阻。

楼主:
一定要用TVS吗,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电阻也能给静电提供放电路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楼的意思是绝大多数MOS应用中Gate极一般会串联消振电阻。

谢谢回复!
这个话题也比较感兴趣。
串电阻是做阻尼电阻用?

这个电路中,驱动端到mosfet的G极比较短,厘米级别的。
个人觉得等效的电感可以忽略,所以说基本没有振荡起来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下串电阻没有意义。

欢迎讨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话题也比较感兴趣。
串电阻是做阻尼电阻用?

厘米级别也不短,看开关速度了,G极电阻除了减少振铃之外还能控制di/dt 没有这个电阻开关冲击可能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厘米级别也不短,看开关速度了,G极电阻除了减少振铃之外还能控制di/dt 没有这个电阻开关冲击可能会太大。 ...

用mosfet来做开关机用的。外面接的是按键。
可能今天开一次,明天开一次。谈不上什么频率。

除非考虑上升沿、下降沿的时间。在这个应用中考虑这个就有些矫情了。

假设开关速度比较高,那电阻是放在源端还是负载端。另外加电阻会不要影响mos管的开关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