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Phone 手机充电器 漏电现象 ,请高手解释

楼主(2016-10-03):
我的 IPhone手机充电器,充电器可以正常使用,但连接线外皮破了,露出了内层。
我用测电笔接触内层,电笔有微弱亮光。
用万用表测量连接线内层和地线(就是家里插座中的地线)的电压,
直流电压是 0,交流电压是 61V。

请问,这个电压怎么来的,正常吗? 电笔可以亮是否证明它不是感应电压?

网友A:
电笔有弱光, 直流电压是 0,交流电压是 61V。

规范的开关电源都有 Y 电容, 会给冷端提供交流地回路. 你测量得到的电压不是感应电压, 而应该就是这个Y电容过来的电压. 纯空载时能得到 1/2 的交流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笔有弱光, 直流电压是 0,交流电压是 61V。

规范的开关电源都有 Y 电容, 会给冷端提供交流地回路. 你测 ...

我说的现象是否可以证明IPhone充电器有缺陷?乔布斯名不副实?

网友A:
不能
这是正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这是正常的情况.

我测了几款电源适配器,有好多用电笔接触输出端都不会亮,为何IPhone做不到呢?电笔接触输出端会亮,
总不是好事情吧?

网友A:
如果不装 Y 电容, 电笔接触输出端就不会亮, 从这个角度讲, 不亮则有 "偷工减料" 之嫌.
Y 电容在电磁兼容方面是有作用的, 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