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为什么进不去USART1中断呢

楼主(2016-10-03):
最近遇到奇怪的问题,调试STM32F405时,配置的USART1一直用不了,调试时代码左侧灰色条都没有,应该是运行都不会运行,找了几天也找不出原因。。。请教高人
部分代码如下:
void RCC_cfg()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 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void GPIO_cf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ÅäÖóÉUSART1_TX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ÅäÖóÉUSART1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fg()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384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NVIC_cfg()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RCC_cfg();
        USART_cfg();
        GPIO_cfg();
//        SPI_cfg();
//        ADC_cfg();
//  DMA_cfg();
        NVIC_cfg();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 ¿ªÆô ADC_DMA ת»»
while(1);
}

楼主:
中断程序放在it.c里面,如下在debug时显示不会运行: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while (1)
  {
  }
}

楼主:
找到原因了 ,STM32F405中断配置需要加如下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