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T6的默认编程串口是哪个引脚?

楼主(2016-10-03):
恕俺眼拙,看了若干篇文档就没有看到准确的定义。

这到底是PA14/PA15,还是PA10/PA9呢?

那篇官方**有准确定义,看了AN2606好像没有030这个芯片。

网友A:
应该是都可以吧? 其实找个板子试试也费不了多少事

网友B:
和051的是一样的,有一个关于串口下载的文档,你找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默认应该是串口0的。基本上都是默认从0开始的。

网友D:
记得没错的话,一般都是USART1,默认对应PA9/PA10

网友E:
两个都可以的,UART1/UART2.

至于AN2606,它在不停更新,因为STM32芯片也在不停增加新产品线及料号。
你下载个最新的,里面有介绍。
5.1 Bootloader configuration
The STM32F030xC bootloader is activated by applying pattern6 (described in Table 2: Bootloader activation patterns).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by this bootloader.
Note:After the STM32F030xC devices have booted in Bootloader mode using USART2, the serial wire debug (SWD) communication is no more possible until the system is reset, because SWD uses PA14 pin (SWCLK) which is already used by the Bootloader (USART2_RX).
The system clock is derived from the embedded internal high-speed RC, no external quartz is required for the bootloader execution.
Table 8.STM32F030xC configuration in system memory boot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