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无刷电机;TIM4-CH4触发AD,但使能AD的EOC中断后,主程序死了

楼主(2016-10-03):
   大家请看。我用的TIM4的CH1 CH2 CH3控制无刷直流电机,而CH4作为外部触发AD转换。单单用TIM4-ch4触发AD并使能AD中断是没问题的,但在我这个程序里面,就会使main函数死机,程序会卡在其中一个位置不动了。我这个程序里面只用两个中断,TIM6和AD中断。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找找潜在的原因。只要是不使能AD中断,那程序发出的波形确实是跟我要的波形一样。大家请看。我用的TIM4的CH1 CH2 CH3控制无刷直流电机,而CH4作为外部触发AD转换。单单用TIM4-ch4触发AD并使能AD中断是没问题的,但在我这个程序里面,就会使main函数死机,程序会卡在其中一个位置不动了。我这个程序里面只用两个中断,TIM6和AD中断。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找找潜在的原因。只要是不使能AD中断,那程序发出的波形确实是跟我要的波形一样。

网友A:
没有清除中断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清除中断源?

是有的,经过试验我发现了个问题https://bbs.21ic.com/icview-1633270-1-1.html,您有空来看一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的,经过试验我发现了个问题https://bbs.21ic.com/icview-1633270-1-1.html,您有空来看一下嘛 ...

复杂些的系统,往往异步事件之间也有依赖性。某个中断处理时间太长会导致更麻烦的后果。于是你需要正确分配中断服务程序可以占用的时间。

网友B(2018-09-05):
你好,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6步法即可。非常感谢。QQ:1995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