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 AD时钟源的问题

楼主(2016-10-03):
该型号单片机的 datasheet 说 该单片机的AD所使用的时钟是来自内部R/C振荡器产生的系统时钟!

我这里有个疑问!因为文档说的不清不楚:

1.。。。。AD的时钟源只能是内部R/C振荡器产生的系统时钟?

2.。。。。 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使用外部晶振的话,也不能用CLK_DIV对外部晶振来分频?

网友A:
听说是使用了 MCU 自带的哪个时钟~~~

但是我记得以前实验过~~~~   12M  晶振 换成 24M  速度有提升

网友B:
应该是描述有误。
其实指的是,ADC使用直接振荡器输出的时钟,不经过内部的分频,即,假若用户程序设置了系统分频,ADC依旧使用主时钟工作。主时钟可以是内部RC时钟或外部晶振时钟,下载时选择。

比如,外接24MHZ晶振,用户设置系统时钟为4分频,则ADC工作于24MHZ,其余所有的模块和CPU均使用6MHZ系统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描述有误。
其实指的是,ADC使用直接振荡器输出的时钟,不经过内部的分频,即,假若用户程序设置了系 ...

谢谢  不过再看表格中第一项  它用的是CPU工作频率去除SPEED1,SPEED2所以代表的速度!那也应该是描述有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