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嵌入式实时系统的理解

楼主(2016-10-04):
     距离上次发帖,已经过去有差不多半年了,最近又到了自己半年一次的总结了。首先说说自己的编程风格的变化,在上一篇中提到的数据结构、配置文件结构、预编译结构,目前已经逐渐适应,也在逐步加深应用。可以说是这半年的一点小变化吧。
    在这中间呢,又跑去折腾了uCOSII和freeRTOS,uCGUI,C#,Linux,ARM9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呢,还是安心的继续搞搞STM32和C语言吧,在飞之前,还是要经历走和跑的过程的。
     今天在这里说说我对uCOS和freeRTOS的一点小理解吧。只是针对这两种实时系统的结构和编程思想,不牵扯准确的应用。主要是对新手学习之前有一个结构上的理解。然后呢,本人在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方面也是一个很老的菜鸟而已,有什么遗漏和不对的地方还希望大家能多多包涵。
--------------------------------------------------------------我是分割线--------------------------------------------------------------
     正文时间到,学习了那么久实时操作系统,对于操作系统的结构认识也是很模糊的;而去阅读源码吧!是一个很痛苦且工作量很大的事情,本人也是折腾N久,终于有一次(也就是在折腾ARM9时的意外收获)发现一片优秀**,完后才把实时操作系统基本的结构组织了起来。想想对新手是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来写出来。在这里再次强调一句老掉牙的话:要会一点汇编、了解单片机运行原理和对C有较好的理解。
      其次呢!单片机它只有一个CPU(排除那个什么双核的单片机,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它),也就是说它一个时刻点只能做一个事情,就像让你同时照顾10个婴儿一样,你也只能是先哄哄这个,再去哄哄那个。单片机的多任务也是一样的原理。
-------------------------------------------------------------我还是分割线------------------------------------------------------------
    首先说说一般的、最简单的单片机程序:
   void main(void)
  {
        XXX_Init()
        while(1)
       {
              xxx();
              xxx();
             ......
       }
  }
  好了,我刚开始学51的时候,也是这么写的,其实大家都是这么写的。当然这个还没有包括中断。如果加上中断呢?其实能琢磨RTOS的我想基本都会用中断了吧!但是能理解本质的不一定是全部。我还是画结构吧。
    void main(void)
  {
        XXX_Init()
        interrupt_init();
        while(1)
       {
              xxx();
              ----------------------->假设中断发生在这里,那么单片机就要掉头了,去执行中断了-------->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做好回来的准备<--------------------我从中断忙完了<---------|
              xxx();
             ......
       }
  }
    好了,大概就这么个样;其实当时我在想,估计多任务操作系统就是根据硬件中断原理写的吧!
    记住硬件中断的准确步骤,有用的。我尽可能的写的通俗一点。
    单片机在运行的时候,用到的几个核心的寄存器(写过汇编的人明白)就是PC、累加器和几个CPU的Rx寄存器、在C语言中还有SP(架构不同,细节不同,基本一样)。在正常运行时,用到了这几个寄存器,我叫它们公用寄存器;那么中断发生时,是要进中断函数的,在中断函数里面也是要进行各种运算的,也会用到那几个公用寄存器,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用到了C语言里面的那个栈,把那些东西先暂时保存到栈里面(入栈)(结构不一样,栈的理解也不一样,不细说);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就可以把那些公用寄存器值覆盖掉,而去填入新的值。在中断函数执行完毕后,再把那些数填回到那些公用寄存器(出栈),这样就可以实现while(1)主线程和中断辅助线程的双任务了,多个中断也可以排列成优先级不一样的多任务。
     而实时操作系统呢,就是类似于用软件来产生单片机硬件那样的中断,而且那中断是可控制的。单片机的运行,实际就是PC指引着CPU去哪儿执行命令,CPU用RX和累加器来就运算中间缓冲。操作系统实际就是用软件控制了PC的值,而不是那种单纯的靠着PC指针自加去顺序的执行命令。
     说到这儿,通俗的原理性的东西好像写完了,剩下的就是软件上面的猛料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些结构和思路写的太完美了。半夜了,等明晚这个时候写那些在软件上实现任务转移的步骤分析步骤。

网友A:
楼主说的没错,但是这是结果。我个人感觉这说话会引人入局的。
事情常常是有“因”才有“果”的,我觉得要理解操作系统,还是从根源(因)说起,也就是说清楚一个CPU如何实现多任务呢?
当思考着如何写这样的程序时,就会很容易引入操作系统。
反之,先说中断,切换什么的,那找不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没错,但是这是结果。我个人感觉这说话会引人入局的。
事情常常是有“因”才有“果”的,我觉得要 ...

     其实呢,我的想法是,先说说单片机的硬件中断(其实很多人是明白的),然后再去讲多任务是如何切换的,考虑到直接讲多任务切换,有很多新手会云里雾里,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而硬件中断只是我想做的一个铺垫。为了说明在切换任务时,必须要做的几个基本事情。

网友B:
楼主继续,说的不错

楼主:
  接着昨晚的说吧,可能会有有些跳跃,但是会循着前面的框架是不变的。
      先说说任务吧,一般呢,在嵌入式操作系统里面,可以叫任务,也可以叫线程,我在底层习惯叫任务,在上位机编程时习惯叫线程。而嵌入式系统多任务编程,它的结构有点不一样,因为啊,每个任务都是一个死循环,在系统运行开始后,操作系统会接管CPU和硬件资源。
      void main(void)
      {
              xxx_init();
              yyy_init();
              OS_Init();
              OS_Creat_Task(Task_A, ***, ***, .....);      //注册任务A;
              OS_Creat_Task(Task_B, ***, ***, .....);      //注册任务B;
              OS_Creat_Task(Task_C, ***, ***, .....);      //注册任务C;
              OS_Start();
      }
      带系统的主函数结构就长那个样。
      而那些任务函数呢?长什么样?
      void Task_A(void)     //想带参数也可以啊,这里不讲那个。
     {
           ***_Init();
           while(1)              //此任务所做的事情,就在这这个循环里面了。
          {
                   ******();
          }
      }
     任务函数,基本都长这样;在这里说说,为什么每个任务都是一个死循环呢?因为啊,任务的切换,必须是受系统管理的,如果系统没有实现调度切换,那么硬件自己是无法实现切换任务的。就这个理!还有一个是叫做什么程序的局限性什么的,记不清名称了。
     而上面的那个OS_Creat()函数呢,就是把任务添加到系统的任务表里面,最后那个OS_Start()是开始系统调度,系统会把PC指针指向优先级最高的那个任务的函数所在的地址,CPU就接着那个地址开始执行那个任务。在这里呢,还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任务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任务对任务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封闭的。一个时刻只有一个任务在占有CPU,那么如何让一个任务独立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一个任务就是一个函数,函数里面就是局部变量和计算,还有函数调用,函数调用其实就是在编译时,已经成为了PC指针的转变了。而前面讲的那个任务的切换要入栈,把公用寄存器保存了,那么局部变量呢?C语言中的局部变量是定义在栈中的,全局变量不牵涉到私有性。如何让任务独立呢?在这里,使用私有栈,C函数的运行是需要栈和公用寄存器的,对每个任务构造一个私有的栈,那么这个任务就独立了。
     也就是说,系统的任务切换实际就是控制从一个任务的while(1)转移到另一个任务的while(1)里面,最快的方法就是转移PC指针,一步到位。可以对照前面那个硬件中断原理;在主函数的while(1)里面执行命令,发生中断(任务切换),转换到中断服务函数(进入新任务),在中断发生时,硬件自动将公用寄存器入栈,然后转换PC指针。出栈时,硬件自动将栈里面的数据还原回去。
     没有系统时,也就只有一个任务,因此一个公共的栈就够了。在多任务时,就不行了,每个任务是不能去访问别的任务的栈的,会出乱子的。也就是前面说的,任务要独立。说到那个私有栈的事情,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为一个任务分配一个私有的栈呢?我们仔细想想,栈是如何访问的?栈是通过SP访问的,SP也就是栈指针。我们人为的为一个任务定义一个栈顶地址和栈的长度,在任务调度切换时,把分配的这个栈地址通过底层传递给SP。因为栈是不会跳跃的,只会一步一步的增长,或者退栈。
     到了这一步,我想需要整理一下任务是如何切换的。
     1、系统开始调度,取出任务就绪表里面优先级最高的任务。
     2、将这个任务栈里面的SP、PC、RX等公用寄存器的值还原回去(假设这个任务之前已经被运行过;没运行过的话,只需要更改SP和PC就行了)
     3、进入新任务运行。
     4、任务运行时间到、重新进行任务调度。
     5、取出新任务的数据,填入寄存器。
     6、执行新任务。
     7、循环到4.
    任务之间结构就这样。但是程序里面还细化很多东西的,也就是每个任务的参数的管理。要记住,每个任务针对CPU在运行时都有一组数据,那么任务切换时,要保护好当前任务的运行环境,然后再切换,切换进入新任务之前,是需要将新任务之前离开的CPU运行环境恢复出来,任务才能恢复接着运行。
    在系统里面,有一个叫做TCB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 Task Contrl Block:任务控制块。在这里,为每个任务定义一个叫做任务控制块的结构体,这个结构体保存对应任务的运行环境,这个TCB里面有基本的任务栈地址、运行环境等参数。系统对任务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对任务控制块的管理。
    进一步分析一下任务的切换:
    1、从就绪表里面找出优先级最高的任务;
    2、通过优先级,从TCB数组里面找出相应任务的任务控制块;
    3、通过任务控制块,找到任务私有栈的地址;
    4、通过任务私有栈,恢复任务的运行环境;
    5、转移PC指针到新任务的运行处。
   到这里,任务切换的进一步分析就结束了。
   明天讲一下抢占式内核和任务里面的延时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呢,我的想法是,先说说单片机的硬件中断(其实很多人是明白的),然后再去讲多任务是如何切换 ...

不同人,不同的表达方法,不同的思路。我支持你说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总归是要成长的。

楼主:
    说说今天的新话题,“抢占式内核”,“任务延时”。
    什么是抢占式呢?在做STM32的中断的时候,里面有个对中断优先级分组的概念,就有关于这个抢占优先级。对于做51的朋友来说,可能不了解这个概念,其实呢!也不是很难,因为51里面就是抢占式中断方式,也就是说只要发生中断优先级更高的,就可以打断优先级低的,这就是抢占;那么抢占了什么呢?自然是抢占了内核、抢占了CPU的使用权。
    在这里综合说一下这个uCOSII和freeRTOS,uCOSII是支持抢占式功能的,开始的freeRTOS是不支持的,现在的加入了抢占式内核的功能。那么什么是怎么抢占内核呢?在uCOSII中,它的任务调度切换有两个基本的使能,第一是时间片结束;第二是有优先级比当前任务高到就绪任务。时间片切换时正常切换,而出现优先级高的就是属于抢占式切换。在freeRTOS,一般使用的是时间片切换。
    当然,还有一个东西要放在这里讲,就是任务的延时。即使是多任务编程,单个的任务有时还是需要延时或者等待的。至于延时什么,或者等待什么。大家都各有各的理解。用比较官方的话来说,就叫做:等待资源。在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里面,这里的延时是有讲究的;怎么个讲究法呢?为了使CPU能高效的工作,系统提供了通用延时函数,这个延时函数在调用时,它会把当前任务挂起至等待状态,而去执行其它任务,当系统节拍计时时间到,系统会再次回到那个延时函数处,继续执行任务。
    我好想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给忘记说了。系统的滴答时钟,这个就是操作系统的心脏一般的结构。用它来给任务划分时间片的,在它的中断服务函数里面执行一些系统的很重要的任务。我只讲结构和思想,至于具体执行什么,自行深入了解。滴答时钟的时间片到了,那么这个时候任务必须要放弃(被剥夺)CPU使用权。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抢占式内核的情况下,任务里面必须且最少要有一个系统的等待或者延时函数。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卖关子了...如果在高优先级任务里面不使用等待或者延时,那么出现的情况就是高优先级的会永远占着CPU,因为除了时间片,没有什么能剥夺它的CPU使用权,即使时间片剥夺了它的CPU使用权,让它进入任务就绪表,那么他很快又能把CPU抢回来。这样导致低优先级的一些任务分不到CPU使用权。
    说到这儿,抢占式内核的框框好像说完了,延时的框框也说完了。还有时间,在说一下硬件中断和临界资源的访问吧。
    说到这个硬件中断,我起初以为是把硬件中断给和谐掉了,或者做特殊处理了。当分析完之后,发现真是被特殊处理了。怎么个特殊处理法呢?说说我看到的freeRTOS里面是如何做特殊处理的。freeRTOS呢,在移植的时候,是需要改.S文件里面的三个中断入口函数名的。起初在想,为什么呢?后来明白了,它是为了让操作系统把硬件中断做统一管理。怎么个统一管理呢?这里先说说别的吧,至少硬件中断的功能还是在的,而硬件中断的处理是在系统之内又在系统之外的一个东西,因为系统也不知道那丫的什么时候会来。本来系统这边正常任务调度呢,它来了还要赶过去处理它,话说如果在正常执行任务时,来硬件中断了,那就按照和单任务的切换差不多,关键是如果刚还出现在任务调度的时候,那么麻烦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处理中断呢,结果有高优先的任务就绪了;那么就要在中断函数里面将任务切换掉,就形成了,从A门进的中断,在出中断的时候,发现自己是从C门出来的,就这种感觉。接着说那个个统一管理中断的事情。不管在任何时候,只要中断来了,CPU就会保护好当前现场,转到中断去执行。软件里面把中断托管到了一个函数,也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中断,都进那一个函数,这样在这个函数里面,处理好转移到中断的一些事情,接着跳转到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做了什么事情呢?说一个最简易的吧,就是这个管理函数进来了几次。完成一个服务出去时,递减一下。就是为了计算中断嵌套了多少层,当那个检测到所有中断都全部退了了,再离开这个中断管理函数。离开之前要做的就是检查一下在执行中断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发生任务切换,如果发生了,那么就不能按原路返回了,要把回去的路改一下,直接回到优先级高的那个任务。也就是说在退出中断的时候,顺便把任务也给切换了。(中断这里的东西有点多,我也不明白怎么讲才能清楚一点,有什么疑问可以留言,我直接解答)。而中断服务函数呢,和一般的写法完全一样,这里就只是对中断服务的入口做了个特殊处理。
    中断那里就讲上面那样,感觉那里重点很多,不知道怎么精简讲。
    这里我说说临界资源吧!(怎么感觉让我把嵌入式实时系统给肢解一样,一块一块的,而且不带关联的)
    临界资源,什么是临界资源了,就是这个东西不光是属于当前一个任务的,还可能关联到其它任务。举个形象的例子:当前正在访问一个变量,刚把变量读过去,结果这个时候发生了任务调度,把任务给切换走了,在别的任务里面,又把这个变量给改写掉了,当你在回来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夏雨荷了,成了容嬷嬷了。临界资源是一次仅允许一个任务使用的共享资源,每个任务中访问临界资源的那段程序称为临界区。在执行这些代码的时候,要禁止发生调度,因此在嵌入式系统编程里面,凡是要访问临界代码之前,都有调用一个函数,就是这个OS_ENTER_CRITICAL()  ,这个时候就可以尽情的访问了,没人打扰你。在访问结束后要退出临界访问OS_EXIT_CRITICAL() 就这个函数。退出后,系统就可以进行正常调度了。
    今晚就讲到这里。写的太多担心大家没耐心看。明晚写内存分配。和数据访问。

网友D:
**跟着楼主看下去,虽然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着楼主看下去,虽然不懂。

谢谢关注,你有哪里不懂得可以说说出来。我也知道,越是到后面,重点越多,越难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你有哪里不懂得可以说说出来。我也知道,越是到后面,重点越多,越难理解。 ...

不用理我,我就是一个门外老头,喜欢看这个。

网友E:
LZ觉得实时操作系统和普通状态机构架都有什么优缺点?

实时系统应该如何定义?
满足应用的实时性要求的系统?

LZ只是说了抢占式的任务切换,其实很多RTOS还支持协程(合作式独立堆栈)甚至状态机(共享堆栈)。
不同的任务实现方法,其实只是各种不同资源以及成本的权衡而已。
LZ应该对抢占式很了解了,可以看看我的VSF构架,相信如果能够看明白的话,会发现另外一种设计思路。
VSF短短几百字节的内核中,就包含了抢占式(事件队列之间的抢占,可以独立堆栈也可以共享堆栈),协作式独立堆栈(setjmp/longjmp方式),以及共享堆栈(事件驱动以及PT线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Z觉得实时操作系统和普通状态机构架都有什么优缺点?

实时系统应该如何定义?

你的内核在哪呢?想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觉得实时操作系统和普通状态机构架都有什么优缺点?

实时系统应该如何定义?

    其实发这个贴的本意不是要对实时操作系统做深入了解的,只是为了让新手对实时操作系统能有一个框架上的理解,明白主要模块的具体功能。开头就说了,本帖是给想学习实时操作系统的新手准备的。我本人倒是也很想看看你的VSF架构的。方便发出来看看吧?本人现在写软件也只是业余的事情,工作不牵扯任何软件。

楼主:
大版主,你现在主要做什么?是不是搞STM32了?发现没什么能挡住你的脚步,总是勇往直前。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数字技术,已经没什么能难住人的了,高手寂寞如斯,奈何英雄无用呼? ...

渴望成为你这样的高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于数字技术,已经没什么能难住人的了,高手寂寞如斯,奈何英雄无用呼? ...

厉害啊,果然是高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的内核在哪呢?想了解下。。。

GitHub.com/versaloon/vsf
核心在这里:
https://github.com/versaloon/vsf/tree/master/vsf/framework/vsfs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吹牛的,这片土地上,能有什么高科技的需求?尽是玩玩而后骗骗,骗骗而后玩玩的……[em:yct08 ...

还是有的,你想不相信我的产品国内垄断了5年了?
大公司不会做这个小市场,小公司又跨不过这道门槛,技术含量还是有一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不知道你做什么产品呀

正常,没几个人知道的,所以才是小众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有的,你想不相信我的产品国内垄断了5年了?
大公司不会做这个小市场,小公司又跨不过这道门槛,技术 ...

你们公司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GitHub.com/versaloon/vsf
核心在这里:
https://github.com/versaloon/vsf/tree/master/vsf/framework/v ...

确实写的很漂亮,结构思路不是一般的强,跟你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绝对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写的很漂亮,结构思路不是一般的强,跟你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绝对是大神级别的。 ...

你说的只是基础,关键在系统构架设计,也就是怎样支持多任务,以及各种相关的特性,这个和普通抢占式的RTOS完全不同

网友G:
跟帖留名,以待后效。

网友H:
所以你提到的那篇优秀的**是什么?

网友I:
出来好多版主,膜拜加观望

网友J:
算是入门理解吧!其实这方面的入门很多的,国内有个msOS从51到M3都支持,关键是人家有篇文档写的很好入门。目前我在看FreeRTOS,几乎所有的项目都在使用了,目前只停留在用,还没研究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实发这个贴的本意不是要对实时操作系统做深入了解的,只是为了让新手对实时操作系统能有一个框架上 ...

业余的都这么厉害,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L:
不错,蓝牙芯片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M:
路过的兔斯基

网友N:
正想学习嵌入式实时系统 会一些stm32简单的编程 不知道从何入手 希望楼主 指点一二

网友O:
引用 楼主:
接着昨晚的说吧,可能会有有些跳跃,但是会循着前面的框架是不变的。
      先说说任务吧,一般呢,在嵌 ...

怎么办,有点晕了,到时间了明天再看

网友O:
引用 楼主:
说说今天的新话题,“抢占式内核”,“任务延时”。
    什么是抢占式呢?在做STM32的中断的时候,里面 ...

看明白了,都有了解

楼主:
      之前假期结束了,忙到工作中去了;今天将之前提的数据分配大概讲一下。
      在操作系统中,数据都是要严格管理的。特别是对RAM的占用。我们在写普通程序的时候,数据也就分为全局数据和局部数据。看实时系统的数据管理时,了解到了系统里面的数据格式有点不一样,具体不一样到哪儿了?
    关于任务(线程)间数据的访问,这个问题首次干倒我是在写C#的时候;当时就把需要通讯的数据定义到一个全局的类里面去了。然后大家去公共访问这个类,这个就实现了线程间通讯,当然我感觉到这样做有问题(实际测试下来是没问题的),但是没有办法,也就只能那样去解决问题了。
       在嵌入式系统里面,任务间通讯也是很重要的。之前说过,任务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一个任务完全感知不到另外一个任务的存在,那么如何通讯呢?基本原理是通过指针访问。在freeRTOS里面,数据类型相对少一点,uCOS里面的数据类型多一点。在freeRTOS里面,最主要的数据类型是队列,说到队列,可能很对人有点懵。其实它就是链表。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个重要的概念。当你编译freeRTOS时,你会发现RAM基本都被占光了。那么任务里面要定义变量怎么办?定义全局变量怎么办?其实不必担心,这个就是系统管理变量的一个机制。它预先定义个一个很大的数组,将一个区域的RAM空间先占住,然后将这个数组的首地址和尾地址提取出来,那么这个区域就是整个系统的用户使用的RAM空间缓冲池,所有的任务需要空间时,通过系统提供的函数,去申请空间,系统会根据使用情况,从那个缓冲池里面抠出一块。由于这个是一个公共的缓冲池,各个任务都可以去访问它。
       当你需要使用变量时,不管是多少个,通过队列生成函数,去从那个空间里面去申请,系统会根据当前的使用情况,为这个队列分配一个空间;说它是链表,是因为这个缓冲池的管理是通过链表管理的,假如为你分配了一个空间,那么系统记住的是你的这个空间的首地址和尾地址。当别的任务需要申请时,先检查缓冲池是否够,如果不够的话,队列生成函数就会返回申请失败。
       队列是嵌入式系统里面,初学者最先接触的,也是应用最多的类型。当然还有那些什么二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uCOS里面还有消息邮箱。二值信号量,顾名思义,只有两个值,也就是0和1。一般用于状态开关,互斥信号量也是可以根据名字理解,像一个灯的亮和灭,就是一对互斥信号。
      主要的说了,其他的个人有个人理解,到了这一步,相信后面也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说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东西。就是程序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些动作。生产者产生数据,消费者使用数据。我在写C#的串口的时候,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如:当用下位机串口按照协议往上位机传数据,而C#里面的串口是软件中断,每次进去接收的长度不同,接收到的数据零零碎碎,完全没有规律。如何将数据流串还原出来呢。后来发现里面有个list的数据类型,它有什么特点呢?假设我定义100个长度,我C#的串口中断往这个列表的尾添加数据,消费者(使用数据的地方)每次从头提取数据使用,使用完毕后,将使用过的删除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规律数据到规律数据串的一个转换。
       就说到这儿吧。框架和主要的基本知识点已经讲完了,剩下的填砖加瓦和装修的事情,各位自己按着这个框架自己学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我不喜欢强迫和要求别人按照一个特定的思路去理解,细节的各位自己学习。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明白了,都有了解

姐姐?

网友O:
恩,,最后一篇也看完了,可能学的时候才能真正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N:
正想学习嵌入式实时系统 会一些stm32简单的编程 不知道从何入手 希望楼主 指点一二  ...

指点谈不上,大家一起学习,相互交流。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对于数字技术,已经没什么能难住人的了,高手寂寞如斯,奈何英雄无用呼? ...

好大的口气

网友N:
恭喜恭喜 喜得贵子

想申请一块 Stellaris LM4F120 LaunchPad Evaluation Kit来学习 之前使用过MSP430,想提升一下 学习32位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蓝牙芯片也是这样用的。

是的,蓝牙芯片里面有一个它自己专用的系统,其实很多这种小系统的结构原理很相似。

网友Q:
引用 楼主:
是的,蓝牙芯片里面有一个它自己专用的系统,其实很多这种小系统的结构原理很相似。 ...

我是最近才开始学ucossiii,然后也是用的stm32,新手有点问题莫怪。。才大致看了下,我的理解确实是没有操作系统,就是一件事做到底,有操作系统,就是可以同时做几件事。但是,我现在没想通,一件事做到底,和同时做几件事,我在程序的功能上还不是特别的清楚。版主可以类似的举几个例子详细说明下。。还有,我看的所谓的ucoss移植,哪叫什么系统移植啊。。目前我看得stm32的,简直就是文件的移植。。然后偶尔改几句代码,最后,建立几个任务,然后根据需要改任务就行了。。这样学习对吗?还是要注意什么其他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是最近才开始学ucossiii,然后也是用的stm32,新手有点问题莫怪。。才大致看了下,我的理解确实是没有操 ...

     就是那样移植的;嵌入式系统本身的结构就是,写一部分代码,这部分代码可以控制单片机的运行。然后按照这段代码的规格,添加进入任务,然后那部分代码把你写的任务添加到硬件运行过程中。
     我来说一下多任务和单任务的运行结构:
     没有操作系统的结构。。。
     任务1;
     任务2;
     任务3;
     .......
这样就是一个任务必须要完全运行完,才能进入下一个任务。
     多任务并行呢:(A代表当前执行的)
     |                       |                        |                        ......
  任务1                任务2                 任务3                      ......
    A                      .                        .
    .                       .                       A
    .                      A                        .
    .                      A                        .
    .                      .                         A
    A                     .                          .
这种结构就是,每个任务执行一会儿,就切换到别的任务去了,而且是按照任务优先级切换的。不是一个任务执行完了、才去切换到另一个任务。

网友Q:
引用 楼主:
就是那样移植的;嵌入式系统本身的结构就是,写一部分代码,这部分代码可以控制单片机的运行。然后 ...

那就回到了你帖子开头的,类似中断,只是像软件产生的的中断一样,一样有优先级。但是说实话,这又跟没操作系统的中断有什么区别?我也可以中断嵌套多个中断来完成啊。我之前的理解是操作系统可以同时进行多项任务,ABC,然后ABC是同时进行的,没有优先级之说,就是cpu在一瞬间做3件事。现在看来,其实操作系统在某一瞬间也只是在做一件事。当我有更高优先级的,我就去做别的,停下正在做的。做完后在回来。一直循环。这样理解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就回到了你帖子开头的,类似中断,只是像软件产生的的中断一样,一样有优先级。但是说实话,这又跟没操 ...

你的理解是对的。硬件中断时用于特定的事件的,如果没有系统文件的干涉,你的CPU只能顺序执行,无法在一个任务执行的中途去打断当前任务且转移任务。系统文件可以控制在任何时间点去打断且切换任务。

网友Q: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是对的。硬件中断时用于特定的事件的,如果没有系统文件的干涉,你的CPU只能顺序执行,无法在一 ...

哦,多谢版主解答。暂时我还没学到那么深,以后有问题再来请教你哈

楼主:
跑堂的都不打赏我了,好歹是纯手工敲打,花时间总结的。想着攒攒可以教话费呢。

网友R:
我也要成长

网友S:
接着讲,我在像看小说一样的看

网友T:
楼主讲的很仔细,还通过举例子来描述抽象逻辑,不错!
想问下楼主对于菜鸟来说学习什么操作系统比较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小喇叭,后来我和小喇叭闹不愉快了,然后……就没看到打赏了 ...

原来是你啊,就说她怎么好端端的就突然不理我了。你赔。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讲的很仔细,还通过举例子来描述抽象逻辑,不错!
想问下楼主对于菜鸟来说学习什么操作系统比较容易上 ...

个人建议freeRTOS,简单,而且该有的功能都有。uCOS说是实时性最高,但是东西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来打赏你,看我的密码还记得不记得

说笑的,你还真的打赏;再说了,我让你赔人,你赔钱?

网友U:
你说UCOS的实时性比freeRTOS高?如何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说UCOS的实时性比freeRTOS高?如何判断的?

看清楚我的那个回答,我说“uCOS说是实时性最高”,这个总结自然我不是我说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看清楚我的那个回答,我说“uCOS说是实时性最高”,这个总结自然我不是我说的。 ...

网友V:
我的理解:操作系统的所谓多任务其实还是一个一个执行,当然多核CPU除外。只不过是CPU在执行一个任务的时候一旦遇到这个任务挂起,马上就去执行下一个任务。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W:
楼主,你说的发现了一篇好**,是哪一篇,咱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W:
引用 网友J:
算是入门理解吧!其实这方面的入门很多的,国内有个msOS从51到M3都支持,关键是人家有篇文档写的很好入门。 ...

文档是哪篇?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你说的发现了一篇好**,是哪一篇,咱们也学习一下

1,文档是完全基于ARM9 S3C2440的底层寄存器讲的,
2,文档牵涉到了ARM的汇编指令,
3,文档牵扯到版权问题,
基于以上三点问题,我没有传出来提到的那个**。不过这里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博客,我也一直的在看的,剖析freeRTOS内核的,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http://blog.csdn.net/zhzht19861011/article/category/5950097
给伟大的同志敬礼。

网友X(2016-11-28):
引用 楼主:
确实写的很漂亮,结构思路不是一般的强,跟你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绝对是大神级别的。 ...

牛人

网友Y:
最近一直在RTOS门口徘徊,楼主的讲解让我理解的更透彻了啊

网友Z: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帖子理解系统通俗易懂

网友AA:
不错,不错,感谢又让我理解的更深了一点

网友AB(2017-01-02):
就像让你同时照顾10个婴儿一样,你也只能是先哄哄这个,再去哄哄那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B:
就像让你同时照顾10个婴儿一样,你也只能是先哄哄这个,再去哄哄那个

你说的是,并行多任务吗?

网友AC(2017-04-01):
谢谢楼主大人**帮助很大!
       向 雷锋同志~
                                  敬礼!

网友AD(2017-05-20):
有这样的编程思想确实是高手,要多向楼主学些

网友AE:
说实话这些东西在很多书上和帖子都发了n遍,我想说的是那些帖子或书上说都太精练,可能是我语文不好就是不能理解。还是希望像你们这样掰开了揉碎了,更让人深刻。
当然对于一些老鸟来说,是不屑于这些。感谢。

网友AF(2021-03-18):
插眼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