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开放运算

楼主(2016-10-04):
(无正文)

楼主:
图片。

7I5KZC`@T8(HBZKK%RV4QVR.jpg (252.12 KB )

网友A:
防止运放的输出给出负电压。。。。。。大概乘法器的电源负极连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运放的输出给出负电压。。。。。。大概乘法器的电源负极连GND

有点道理。
那我现在给出:输入Ui<0,保证是负反馈使得乘法器的比例k>0.输出没有负压呢?他是为了防止闭锁现象,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能防止?
其次,1m是干嘛呢?

网友B:
闭锁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闭锁是什么意思?

Ui开始小于0,由于某种情况Ui>0,导致反馈出问题,使得运放内部晶体管或场效应管饱和或截止。当回到Ui<0时,运放已经回不到自己的线性区了。

网友C:
运算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加入过大的信号或有较大的干扰,放大器往往不能正常工作,会出现信号加不进去或输出间歇等现象。这时必须断电后重新加电或把信号去掉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算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加入过大的信号或有较大的干扰,放大器往往不能正常工作,会出现信号加不进去或输出 ...

谢谢了,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算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加入过大的信号或有较大的干扰,放大器往往不能正常工作,会出现信号加不进去或输出 ...

嗯嗯,差不多明白点了。
那……1M电阻,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