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望工程师以及各位能人推荐一款符合如下要求的仪表放大器谢谢啦

楼主(2016-10-04):
望工程师以及各位能人推荐一款符合如下要求的仪表放大器谢谢啦
要求:1、单端,差分输入都行
           2、最好轨对轨(没有轨对轨的也行)
           3、能单电源供电的,供电电压12V以上
           4、增益可调

网友A: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fiers-products.page
这里面的都符合你的要求,除了最后一条,增益可调的话,仪表放大器都不能可调增益的。你可以在下面的增益放大器中进行选型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page#p358min=12;12
12V的话,只有PGA202和PGA203两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mplifiers/instrumentation-amplifiers/instrumentation-amplifiers-pro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mplifiers/instrumentation-amplifiers/instrumentation-amplifiers-pro ...

我目前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仪表放大器有些要提供偏置电压才能轨对轨输出,能不能推荐不需要偏置就能轨对轨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