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RESET端无法被拉低

楼主(2016-10-04):
使用STM32的NRST与706的RESET端连接到一起,NRST给低电平信号后706的RESET无法被拉低,导致STM32无法复位。具体电路图与输出波形如图所示。请高人指点,为什么RESET端无法被拉低。谢谢

网友A:
这么做本来就是不对的,单独接的试试看,很可能两个IO的信号产生了互锁了。可以看到图上,即使拉低了一下,也才降了1v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本来就是不对的,单独接的试试看,很可能两个IO的信号产生了互锁了。可以看到图上,即使拉低了一下, ...

单独检测,器件没有问题。我看网上有的人是这么接的,就借鉴了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706的RESET就是无法被拉低。

网友B:
MAX706在上电、掉电的时候RESET引脚会输出200ms的低电平,低电平输出过程结束后输出高电平,注意这个引脚是输出,而103的RESET引脚是输入的。除非直接用一根导线接地来拉低,否则根本来不下来。。

网友C:
把控制信号都接到STM32的IO口,控制下看看

网友D:
是不是接有电容了,
另外stm32居然要用这玩意!?

网友E:
NRST引脚是输入脚,可以由STM32自己软件拉低么?

网友E:
如果STM32可以自己控制NRST的电平,那就在706与NRST引脚之间串1个几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