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所谓“新”的稳定判据....

楼主(2016-10-04):
从事与射频和微波相关多年,也就那么几个套路。关于稳定判据,这里就简要说明一下(具体看书)。

楼主:
先上图:

这是个典型的含匹配网络的二端口网络。

楼主:
由于涉及到射频或微波,宜用功率波作为电路变量,所以这里看到的是散射参数S和反射系数Γ

上图中已经给出了稳定条件,不过有个前提就是S参数可以被测量——意味着中间的那个二端口网络在所涉频率范围内稳定。

上图中所给的稳定条件基于最基本的LTI系统的稳定判据,这里涉及到了负阻

网友A:
这个是射频电路教科书上"稳定考虑"部分,无条件稳定的条件还有两个:
|伽马s|<1
|伽马L|<1

楼主:
稳定判据有了,下面看几个概念:

1)无条件稳定——在所有匹配及频率上稳定。

2)条件稳定——在某个匹配及频率范围内稳定,意味着可能不稳定。

3)相对稳定(度)——无条件稳定前提下的稳定性度量。

楼主:
先看看稳定的“几何”表示:

这里,涵盖了条件和无条件稳定。

当然,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稳定。

网友A:
大过节的,也玩点新鲜的,这个留给读者自己看吧,比如网上下载清华大学池保勇著的<CMOS射频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第8.7.5节之稳定性圆,或是东南大学李志群的射频集成电路设计。

楼主:
对于无条件稳定,“几何”判据是这样的:

不过,还有个“解析”判据——K-Δ判据。具体为:

楼主:
上面所给的无条件稳定判据,并未给出稳定的度量。下面,给个“度量”:

楼主:
上式(μ)大于1即稳定,此值越大表示越稳定——即稳定度越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射频电路教科书上"稳定考虑"部分,无条件稳定的条件还有两个:
|伽马s| ...

直接截图就行了,居然花真么多时间编辑文字,只截公式的图?!

楼主:
关于LTI系统的稳定判据,建议各位去看Nyquist判据,这是最为基础和经典的稳定判据。

绝对不要拿Barkhausen出来说事,那个太业余了!

楼主:
此贴想说明的是:

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新的稳定判据”,若有人给出所谓的“新判据”,必然是忽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直接截图就行了,居然花真么多时间编辑文字,只截公式的图?!

上图是第3页,这是第2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第3页,这是第2页:

第一页:

网友B:
新的稳定判据是这样的。

如果有n个相位裕量,并且都大于0,那么系统稳定。

如果有一个或多个相位裕量不是大于0,那么系统震荡或发散。

前者没有右半平面极点,而后者存在。

如果存在M个相位裕量,并且等于0,那么就存在M个自己振荡频率。

这是奈氏判据所从来没有说过的。

而且前面的都可以用奈氏判据证明。

但是,问题就是,教科书会证明吗?

网友B:
相位裕量为0,是自己振荡的充分必要条件。

相位180度,但是增益大于1,是发散或震荡的必要条件,但是不充分。

如果相位裕量都大于0,那么即使存在180度的增益大于1的情况,也不会不稳定。

网友B:
相位180度,增益大于1,如果相位裕量都是负数,那么就是发散振荡。

正弦波震荡电路利用的不是所谓的“负阻”而是相位180度的增益大于1,但是相位裕量需要为负数。

否则,可能出现相位裕量大于0的,增益在180度情况下大于1,但此时不会自己振荡。

网友B:
对于当今的教科书和学术界及其领导下的产业界,很难想象会出现多个相位裕量。

相位裕量只有一个,大于0即可稳定。

奈氏判据的稳定性是最低标准,现实的电路和系统都不可能按照这个原则进行。

即使补偿到150的相位裕量,也不能保证有好的响应。

相位裕量是必要条件而远不够充分。

只有在本大师的教导下,人们才能找到更多的合适的相位裕量。

把相位裕量补偿到60度,是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做法,而决不是正确的做法。

如果大幅降低穿越频率,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C:
大shi不要搅和,回自个家去

网友D:
具体的我们自己看书,大师请回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和楼主一齐搅和,挺好的数学水平。这两天似乎吃药了你。

是你该吃了。

网友F:
king5555,不知道是什么眼光,居然能够看出“挺好的数学水平”,还能看出Lgz2006“似乎吃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两位都自称数学很好,H大早已认定×大忽悠丶老六250,换个人上俥有何不妥。居然间接肯定元。大师的加入替 ...

不睁眼瞎说!
老六从来不会对老抽的数学口舌。大shi有他自个儿的特性,论数学洼于醬油2三个级次。这与王5Vs老9样,同说是购书藏经之人,却远不是在一个层面。
好好养养眼神儿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两位都自称数学很好,H大早已认定×大忽悠丶老六250,换个人上俥有何不妥。居然间接肯定元。大师的加入替 ...

大shi的数学水平和***的英语水平是一个等级。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劝你一句:买瓶眼药吧。

也没有谁招惹你,疯了乱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已经有正在用眼药水。追根究底还是希望每个人有发言权,难道前辈您也不希望或不允许,大师在这儿发表自己 ...

我从来都相信:人人平等。
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发言,同时每个人也都可以反驳,每个人都可以评论。
你可以说大shi“挺好的数学水平”,Lgz2006也可以说大shi的“数学洼于醬油2三个级次”。
你可以说“这两天似乎吃药了你”,我也可以说“买瓶眼药吧”。

网友D:
水平那么好的人能来这里发帖,真是21的荣幸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焕然一新。常来以来就H丶x对立,而模丶6批几句,已经歹戏拖棚。现正期待H丶O两位当主角,是论坛之福。 ...

“现正期待H丶O两位当主角”
那是不可能的。
回复大凡分两种:一种是解答新手的问题,这是老师对学生。另一种是讨论,各执各的观点,这是对手之间的争论。
大shi的帖,就连我这等水平的都懒得去批驳,至多调侃一句“热烈庆祝电解电容爆炸成功”。至于HWM,那是一个字都不会回复的。现在有个如何理解复数的帖,HWM有回复。可你什么时候见到过HWM回复大shi的帖子?据我看,以大shi的水平,还不够接受HWM解答的资格。

网友D:
都是懂水的人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水平本有高低不应鄙视,发言权不可剥夺,互动要礼貌对待。现在很多人都没遵守,即使有人没做到,不代表自 ...

谁也没有剥夺大shi的发言权,大shi那帖能够到20页即是明证。
至于我对大shi、HWM、Lgz2006、xukun977……包括你在内,是仰视还是俯视甚至鄙视或者漠视,那是我的权利,同样也不可剥夺。
现在我回复你的帖,至少说明我对你不曾漠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