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按键控制pwm增减,但是只有一个按键能用

楼主(2016-10-04):
我是初学,想用2个按键分别控制pwm占空比增减,按键判断写在主程序里。只能识别一个按键。

网友A:
【HAL库每天一例】第109例:舵机旋转控制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735642

网友B:
这个看你工况要求,工况要求不严格可以随时更改占空比,工况要求严格的则必须在PWM中断改变,以免引起不必要得扰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工况要求,工况要求不严格可以随时更改占空比,工况要求严格的则必须在PWM中断改变,以免引起不必 ...

pwm中断?就是把用按键中断吗?

网友B:
PWM中断是PWM执行输出变成L时候得中断(主要用于无缝脉宽变化),按键中断是你按键动作时候得中断(假如有中断功能并使能了中断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中断是PWM执行输出变成L时候得中断(主要用于无缝脉宽变化),按键中断是你按键动作时候得中断(假如有 ...

好的,,谢谢啦

网友C:
查查另外一个按键的配置 及硬件焊接。该按键有无与其它复用。

网友D:
这两个按键都初始化了没有?

网友E:
先区分是按键无法识别,还是PWM只能往单方向调,这两个问题出现的最终现象是一样的。你可以把两个按键对应的PWM增减代码对调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区分是按键无法识别,还是PWM只能往单方向调,这两个问题出现的最终现象是一样的。你可以把两个按键对应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按键都初始化了没有?

都初始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查另外一个按键的配置 及硬件焊接。该按键有无与其它复用。

好的。。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