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跟随器的稳定判锯

楼主(2016-10-04):
有几本鬼子书上都说到了跟随器的潜在不稳定性,于是,大家自然而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有个跟随器或共射放大器之类的,接在阻抗为Zs的信号源上,而负载阻抗为ZL。那么其稳定性判锯是???

提醒:不要霸王硬上弓,把射频电路里的稳定圆判锯往这里硬套!!!而要用电路理论中相关知识自行推导!!!

网友A:
许老大绝对是在本大师的教导下,出现的一个新型的电路方面的异类。

4个电阻的共射放大电路,是存在反馈框图的。

但教科书中肯定没有。

能把这个电路的反馈框图画出来,就可以证明你们在本大师的教导下,正在着装成长。

否则,谈何乃奎斯特判距?

你连开环的传递函数都得不到,还大言不惭地乃奎斯图判断,这是不合理的。

楼主:
补充说明:Zs和ZL之间没有任何耦合!!否则直接用教材上巴克豪森判剧就行了,导致这个帖子没有任何意义了!

网友A:
许老大,大可不必为跟随器的稳定问题担忧。

你放心好了,在饱和与限幅的非线性控制下,其稳定是必然的。

但你无法证明。

因为这是非线性电路。

无法使用线性电路的稳定判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老大绝对是在本大师的教导下,出现的一个新型的电路方面的异类。

4个电阻的共射放大电路,是存在反馈框 ...

你不要把我想象成H大师,发帖内容跑教科书上一翻,就找到了!

所以你不要指望跑一般教材上找公式套。

网友B:
大师:一个0偏置的三极管射极跟随器,输入Vp低于0.5V的正弦波,输出是否稳定。

网友C:
马擒单士

先杀士,中间有变招;可能单象就杀不了。楼没有歪,不好讲太多。

网友D:
对稳定性判据优劣的评价是个有深度的话题,会牵扯出不少内容。关注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马擒单士

这个东西,我在高中时是巅峰!!!缺点是影响我的成绩,优点是让我弄清如何在名师面授的情况下,如何迅速提升技术水平!受用至今。
高中后半程以及后来的大学,我全都靠自学了,上课纯粹是应付点名!

单马必胜单士,主要是主帅占中遥控,同时能走闲步,利用马踏双的特点,必能挖掉中心士,然后对方欠步认输。
单马只能巧胜,而非必胜单象!对方一旦走成门东户西阵型,就和了。
单马巧胜单卒,只要能控制对方卒过河,然后运马,利用马踏双,必能在将军时吃卒,所以对方57路或中路卒未过河,己方马过河或在河口,可以抽吃卒而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师:一个0偏置的三极管射极跟随器,输入Vp低于0.5V的正弦波,输出是否稳定。 ...

零偏置的跟随器,这句话我听不懂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稳定性判据优劣的评价是个有深度的话题,会牵扯出不少内容。关注中。

根据3年多经验,讨论话题超出教材,一般就没法讨论,无人问津了!

比如模拟电路里图解法,不管是童诗白,康花光,还是谢阮清的书,全是输入一个波形,作线到三极管之类的传递曲线上,然后再做一线,如此反复,就可得到输出曲线了!!!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不严谨的,因为连初中生都知道,两线相交,才能确定一点,上面作图法只有一线,绝对不可能确定一点的!
但这些人书中全都是这样干的,说明什么问题?说明都是抄人的,作者并未思考过!

网友B:
   看来X大象棋走得不错,确实是马捉士,帅则面中占优,此局已经存在好久。附件是我所讲电路。

就是11楼k5说的:(类)丙类放大,但振幅不足。0.5V的正峰值是0.707V,峰值附近刚够导通(脉冲波形),周期的其他时间管子是截止的,没有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我在高中时是巅峰!!!缺点是影响我的成绩,优点是让我弄清如何在名师面授的情况下,如何迅速 ...

高手

网友D:
13楼电路如果有输出,哪怕是脉冲,也可以是稳定的。这个电路恐怕只有微弱的输出,甚至没有输出。

jz0095:“数ma的输出”应更正为“数mv的输出”。
多谢13楼的点评!输入信号小于0.5v,也可以0.2v或更低,按照仿真都有数ma的输出,我关心是否稳定,什么类不去领会。
您的回复对我来说,很有价值。多谢!输出有,很弱,但是波形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根据3年多经验,讨论话题超出教材,一般就没法讨论,无人问津了!

比如模拟电路里图解法,不管是童诗白 ...

这个稳定性问题的讨论肯定要超出教材范围。

网友B:
X大是高手,Lgz有雅兴,就借一层楼放松。

网友E:
乖乖,上次讨论1/f噪声,某大师居然给出某个具体数值,说转折频率就是它!!!后来大伙不信,于是截图某本老掉牙的书,书中说研究发现,转折频率是多少多少,大师记住了这个数据了。
今天这一幕再次上演了,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立马抛出管子高频模型有效范围是500MHZ???!!!这肯定又是在某本书上看到的数据,人家又记住了!

网友E:
经常逛这个论坛的都知道,这种机械**某数据的做法,一看就知道想模仿PowerAnts风格的,想玩数据!
可惜的是弄巧成拙,蚂蚁所说的一些数据,是在大量实验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数据。而这里的模型有效范围,以及1/f转折频率,如果给出某一个确切数据,恰恰说明是没有任何经验,只是在某本书上看到这个数据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根据3年多经验,讨论话题超出教材,一般就没法讨论,无人问津了!

比如模拟电路里图解法,不管是童诗白 ...

看不懂。
无论作图求什么,如果不是两线相交确定一点,那图是怎么作出来的?
你自己都说“输入一个波形,作线到三极管之类的传递曲线上”,这已经是两条线了。一条是“作线”,另一条是“三极管之类的传递曲线”。
请举一例说明“上面作图法只有一线,绝对不可能确定一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来X大象棋走得不错,确实是马捉士,帅则面中占优,此局已经存在好久。附件是我所讲电路。 ...

附图中电路,恰恰适用图解法得到输出波形。这里无法计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不懂。
无论作图求什么,如果不是两线相交确定一点,那图是怎么作出来的?
你自己都说“输入一个波形, ...

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本坛下载的谢阮清的电子电路基础,P40有4个。当然其他地方还有的是,其他书上也普遍如此!

网友G:
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本坛下载的谢阮清的电子电路基础,P40有4个。当然其他地方还有的是,其他书上也普遍如 ...

23楼HWM已经把谢沅清《电子电路基础》第40页图贴出来,我就不必再贴了。
这四幅图,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Lgz2006和qzlbwang在图解法上很熟悉,有请二位。

网友E:
讨论这个问题,太危险了,因为目前国内粉丝盛行,而粉丝差不多是无脑的代名词!
只要讨论些跟课本上不同的问题,看到与书本上不同,一群粉丝会扑过来,大喊大叫!甚至连你说啥都没看清,就开始叫了。

网友G:
有必要将相关的东西记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讨论这个问题,太危险了,因为目前国内粉丝盛行,而粉丝差不多是无脑的代名词!
只要讨论些跟课本上不同的 ...

看不出有何危险。难道讨论条曲线也会出人命?

网友F:
当初曾作过几幅图,看看这幅图是否两条线相交。

网友E:
"聪明"人士马上就能给说圆了: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的时间轴是对应的关系,所以表面是一条线,实际是两条线!

不信大家等会看看大师说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聪明"人士马上就能给说圆了: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的时间轴是对应的关系,所以表面是一条线,实际是两条线!
...

“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的时间轴是对应的关系”
这个条件是默认的。
如果这个条件(似稳态)不满足,这种图解法当然不能用。典型的例子电学中是传输线上的波形,力学中是管中或者弦上的波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聪明"人士马上就能给说圆了: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的时间轴是对应的关系,所以表面是一条线,实际是两条线!
...

再贴一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的时间轴是对应的关系”
这个条件是默认的。
如果这个条件(似稳态)不满足,这种图解 ...

不是默认,而是作图步骤严不严格问题。

常规下,左上角那个图默认已经有了,假设一个输入,通过用直尺等工具得到输出曲线,输出每一点都要是由交点确定,这个过程当然不能随意省略必须的直线了。
当然了,如果是在方格纸或坐标纸之类的上面作图,当然可以省略一些直线了,因为坐标纸上已经有了。

这个地方,数学上的处理就非常严格,那儿是一条线都没省,大家最好用数学上作图法,不要偷工减料,因为学到后面的非线性电路,很多数学关系超过函数范围,不存在一一映射关系,用这种不严格的画法,很容易出错,尤其是多值问题。

网友E:
此外,作图的目的之一,是要观察比较输入和输出波形的关系!而上面这种作图法,把输入波形竖着放,输出波形横着放,而且距离还远,根本无法直观比较两个波形特点,尤其是输出呈现磁滞回线之类的复杂图形时,还得把结果图形移位到某个位置,才方便比较,所以这种作图法似简实繁!

网友E:
以谢阮清的图2-8(c)图为例,好歹也在ube波形的波峰那儿,对时间轴做个垂线,表个t1之类的符号,然后在ic图上也画个虚的垂线,对应个t1,让读者也体会下,什么叫一一对应!!!貌似图(b)和(d)中分别漏画了一条水平虚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谢阮清的图2-8(c)图为例,好歹也在ube波形的波峰那儿,对时间轴做个垂线,表个t1之类的符号,然后在ic图 ...

貌似图(b)和(d)中分别漏画了一条水平虚线!
这是确实的。既然另两图有此水平虚线,此二图也应该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是默认,而是作图步骤严不严格问题。

常规下,左上角那个图默认已经有了,假设一个输入,通过用直尺等 ...

我在31楼动画已经把所有直线表达出来了。
纸张印刷条件下,无法这样表达。电影才可以表示出时间的变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此外,作图的目的之一,是要观察比较输入和输出波形的关系!而上面这种作图法,把输入波形竖着放,输出波形 ...

那么,你认为如何表达更好?
限定是在纸张印刷条件下。买书附光盘看视频,当然可以表达出时间变化。

网友F:
23楼HWM贴出来谢沅清书中的图,绝对不能说是错误的。
那只能说是在纸张印刷条件限制之下,没有办法的办法,就像电影发明出来 之前我们只能看幻灯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3楼HWM贴出来谢沅清书中的图,绝对不能说是错误的。
那只能说是在纸张印刷条件限制之下,没有办法的办法。 ...

1.每个点,起码少画两条线,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在大一经过<机械制图>训练过的同学,对这个作图法理解的深刻!
2.这个绝对不是没办法的办法,而是偷工减料法。正规严谨作图法可以参看见电路理论中的组合作图法,使用个小小的技巧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在31楼动画已经把所有直线表达出来了。
纸张印刷条件下,无法这样表达。电影才可以表示出时间的变化。 ...

这么简单的一维平面图,要什么动画电影啊?
如果要演示拉莫尔进动,洛伦兹吸引子之类,来个动画才必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么简单的一维平面图,要什么动画电影啊?
如果要演示拉莫尔进动,洛伦兹吸引子之类,来个动画才必要。
...

活了几十年,虽然知道拉莫尔进动,还真不知道“一维平面图”是什么,看来我是OUT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活了几十年,虽然知道拉莫尔进动,还真不知道“一维平面图”是什么,看来我是OUT了。
...

不是out了,是没仔细聆听H大师的教诲!
H大师教导我们,电路是阉割了空间维度的电磁学!空间三个维度不用考虑,只考虑时间这一个维度就行了在这里。
如果认为一维就是一条直线,那就是不知此维为何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是out了,是没仔细聆听H大师的教诲!
H大师教导我们,电路是阉割了空间维度的电磁学!空间三个维度不用 ...

原来一维是指时间,那倒是言之成理。
现在有三个变量:电压、电流、时间,你说怎么在平面直角座标系中表示吧。

网友E:
总结:
该贴的问题,早在60年前就有人解决过了,在网络理论中是有名的鲁XX稳定判据!(为防止"百度圣手"大师动用搜索引擎,这里用XX,不然这家伙搜索后研究1天,然后来论坛吹道:我20年前就跟我的学生讲过了!)

至于作图法,那是后话!

网友E:
我上面45楼故意留了一手,对付"百度圣手",讲话处处都得留个心眼!

关于这个判据,原来的英文名字肯定不能给,不然一百度就搞到了,用中文翻译名吧,把第一个汉字卢一输入百度,结果还是能搜到,而且百度第1页就会出现相应的英文判剧内容。所以给中文也不行。又一想,卢和鲁发音类似,但对应的英文不同,所以用鲁一搜,就搜到了 "Rollett",(大师还用红字强调了)。

网友E:
后面那个和老5的对话也幽默!
两个人相互都听不懂对方的意思,那个一问一答。。。

上次那个磁滞回线问题,翻书百度一个多月,发帖近20个,没搞清!!!俺看看这个稳定性问题得多久,得发多少贴,才能搞清!

网友E:
刚才心疼地打开手机开启图片功能,看了下大师推导的射极跟随器稳定性过程,简直是惨不忍睹!!!随便找个电子工程系大三本科生,也不可能推成这个样子!

不忍直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刚才心疼地打开手机开启图片功能,看了下大师推导的射极跟随器稳定性过程,简直是惨不忍睹!!!随便找个 ...

心疼什么,流量?工行有wiFi。嘿嘿,试试新帐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才心疼地打开手机开启图片功能,看了下大师推导的射极跟随器稳定性过程,简直是惨不忍睹!!!随便找个 ...

推导过程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心疼什么,流量?工行有wiFi。嘿嘿,试试新帐号!

移动的100M=10元,这是小事,关键是看过图片后,首先是失望(尽管有心理准备,完全可行不看,但好奇心作怪),然后是伤心,最后是难过!
就一个管子的射随器都搞不定,还能怎么将就啊?!!还怎么好意思吹牛,说"从事射频与微波多年"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他可没说是针对您这主题的不稳定的自激振荡,否则就连有射极退化电阻又并联电容的共射极放大器都要自激振 ...

想在技术论坛充当发官这样一个角色,必须在所讨论话题领域具备渊博的知识储备,以及一定思辩能力!
显然,你不符合条件,还要修炼。
至于悲天悯人,同情弱者,符合舆论道德审美,但与优胜劣汰的大趋势格格不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想在技术论坛充当发官这样一个角色,必须在所讨论话题领域具备渊博的知识储备,以及一定思辩能力!
显然 ...

唔唔,唔唔!人材埋灭!你不认为其具有步菜菜、大师们后尘的潜质?

网友B:
搬弄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骂街又拿不出具体事实,诚信可想而知。

网友H:
注个册不容易啊,俺啥也不说了,可别晚节不保。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原来一维是指时间,那倒是言之成理。
现在有三个变量:电压、电流、时间,你说怎么在平面直角座标系中表 ...

呵呵,承园园所赐,俺现在是“权限不足”,只能看看不能说说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明事理就别乱扣帽子,还谨言慎行呢!。您以为我在和老六和x大搞对立,那可就错了!
朋友之间相互酸丶挖苦 ...

先握个爪。
俺是真地闲得不光蛋疼,连续9天不开盘,比过个年都长,人家香港就不这样。您就不同了,抽空儿看看大学课程,在这儿混没价值。

我的资源有限,一个钟头只能说5段儿,吃饭。

网友E:
老5现在成模拟板块警查了,专门打抱不平的。

也不睁大眼睛看准了,人家在板凳楼层不但指明是专门针对我这个帖子的,连链接都给了,证据确凿,还在这死抬杠说不是的!?难怪H大师原贴说有人不识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