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3RET6的USB口用CUBEMX调了一个星期不通,用老的std的库例程可以

楼主(2016-10-04):
用STM32F3-Discovery_FW_V1.1.0里面Peripheral_Examples的USB_Example下载进去,可以识别Joy_Stick,但是用STM32Cube_FW_F3_V1.6.0的STM32F303RE-Nucleo的HID_Standalone例程下载进去插上unknow device无法识别,无语了,同样配的的都是HSE 8M,HCLK 72M,都是PA11,PA12,看别人用cubemx配置完下载就能识别了。

网友A:
没有用过,支持下!

网友B:
建议用最新的库.我以前用的时候,f302 usb 有个小问题.我给他修复过.不知他自己改了没.就是读data寄存器的时候.

网友B:
你用老的 lib 能用,也不应该是 f303.老 lib 出来的时候还没有 f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老的 lib 能用,也不应该是 f303.老 lib 出来的时候还没有 f3呢

是的,老的lib在MDK里面改了个device,但是能用

楼主:
用STM32F3-Discovery_FW_V1.1.0里面Peripheral_Examples的USB_Example下载进去,可以识别Joy_Stick,但是用STM32Cube_FW_F3_V1.6.0的STM32F303RE-Nucleo的HID_Standalone例程下载进去插上unknow device无法识别,无语了,同样配的的都是HSE 8M,HCLK 72M,都是PA11,PA12,自己配的cubemx usb hid也不识别,cubemx 版本4.16.1,库STM32Cube_FW_F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最新的库.我以前用的时候,f302 usb 有个小问题.我给他修复过.不知他自己改了没.就是读data寄存器的时 ...

就是用的最新的库,自己配的cubemx usb hid也不识别,cubemx 版本4.16.1,库STM32Cube_FW_F3_V1.6.0

网友B:
我告诉你的问题,你去查了么?单步调试一下看看那个接口错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的问题,你去查了么?单步调试一下看看那个接口错乱了

单步看过,是SETUP包的时候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最新的库.我以前用的时候,f302 usb 有个小问题.我给他修复过.不知他自己改了没.就是读data寄存器的时 ...

具体在哪个文件里面?PMAto usr buffer?

网友B:
你看错的时候是不是丢数了?和 bushound 比,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如果是的话看读寄存器/mem 地址 那几个地址,和芯片手册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错的时候是不是丢数了?和 bushound 比,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如果是的话看读寄存器/mem 地址 那几个地址, ...

现在插上USB口都不识别,bushound是捕捉不到的,也就是说setup包的时候就错了,我用cubemx配了两种板子,只配USB,stm32f303ret6和stm32f4ve都不识别,只有stm32f103RBT6是配置完就识别的,可能是M4的芯片在cubemx里面有bug,用到了双缓冲啥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淘宝买到打磨的片子了,打磨的STM32F303RET6, 实际里面是STM32F303RCT6 容量差了1倍 调试确认这个问题花了几个星期 用jlink发现不了的,如果不是容量不够 都能下载 也不报错 关键STM32内部的UID也不能表示哪个型号的芯片,我读了内部的flash容量寄存器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