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

楼主(2016-10-04):
各位大侠好:

   我是个PIC的新手,目前使用的型号是PIC16F877A,我想知道下, 0000H 是主程序入口,0004H是中断入口,还有没有其他入口,PDF文件中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

谢谢
新手

网友A:
如果不是成本敏感性应用,建议用C语言编程。
如果是成本敏感型应用,也建议用C语言编程,并且换成PIC16F1937.
PIC16f877实在太老了,而且新片子价格很贵。

从实际应用来说,大部分情况下,根本不用关心主程序入口在哪里,中断入口在哪里。

研究浪费精力,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成本敏感性应用,建议用C语言编程。
如果是成本敏感型应用,也建议用C语言编程,并且换成PIC16F193 ...

多谢指导!

网友B:
PIC写C,你会有想死的感觉的,877只有这两个所谓程序入口(向量),只适合写汇编,小任务。

网友C:
早就不用877啦  都用新型号 便宜而且功能强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IC写C,你会有想死的感觉的,877只有这两个所谓程序入口(向量),只适合写汇编,小任务。 ...

你太夸张了吧?
一直用C写PIC程序,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感觉。

网友D:
正想用877

网友D:
正想用877a做个温度控制的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