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无刷电机速度闭环pid 我这个算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10-04):
速度闭环是正常的,比如当我设定目标值为500RPM时候,当增加负载或者减小负载的时候电机的速度会自动修正向设定值500RPM靠近。

现在有个问题搞不明白,电机轴上挂了一个负载,当将500RPM逐渐收减到0的那一刻开始。由于惯性负载会拖动着电机的轴继续以一定的速度转动,转到一定程度后电机又开始反转到当时发出速度指令为0的那一个位置。

我认为是负载速度和电机速度不同步,并且电机PID速度调节的反应不够快,导致电机轴被负载强行拖动了一段行程,由于PID反应不够灵敏导致电机没有第一时间抱死。而不得已才又反转回来。

调试P,I参数过大电机会来震荡。太小又会出现电机反转的情况。 D参数小了没什么作用,大了也会引起震荡。

请问我这个属于什么情况。有负载且负载惯性大,这个这么才能控制到电机停下来的不会因为负载的原因再反转过来。

网友A:
分段来调参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