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答:火线和零线怎么用单片机来检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0-05):
去这里看,以前讨论过
https://bbs.21ic.com/icview-800974-1-1.html

这个检测器前提是要有地线,如果插座里只有火线和零线是不能检测的。原理很简单,分三路一个限流电阻串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整流二极管,在火线和零线接之间有一个三极管靠地线来触发。(只以接线正确一组解答)接线正确时第一个灯亮是火线和地线接通,第二个灯不亮因为它是接在地线和零线回路里,虽然有火线但是被三极管导通短接了,第三个灯亮因为它是接在零线和火线之间通过导通的三极管接通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58548-1-1.html

楼主:
现在就是没有地线呢

网友B:
回答都是高手

网友A:
没地线只好用电笔手工测.人体接地.

网友C:
电笔最方便

网友D:
用线圈感应电场信号,放大,转换为高低电平给MCU的IO口即可。

网友E:
同意六楼的,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F:
如果有大面积金属,可替代接地。但信号弱,需要放大。

网友G:
检测对地电压就可以

网友F(点评):
如果网电源是三针(L、N、PE)插座输入,L-PE为220VAC,N-PE为0,如此,判断L、N很简单。如果电源输入只有L、N两根线,该如何判断谁是L、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