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题探讨】对比试验后,谈谈stm32单片机中断程序中加延时可能引发程序死机问题

楼主(2016-10-05):
我很少在中断函数里面调用延时程序,主要是最初接触单片机的时候前辈们就这样教的。说程序容易跑飞,之前也一直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最近做一个东西,无意中在中断中加了一个us级的延时,用for();去做的,结果程序真的跑飞了,主程序直接死在某个位置不动了。我本来以为是,这个中断有特殊要求,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结束中断并返回。后来呢,我就把那个for延时改成了个printf,给上位机发送几个字符,结果发现程序这次没死了。还有,我把某些用于计算的子函数放到中断里面调用,而这些子函数运行的时间,绝对要比for(x=0;x<5;x++)要长多了。。。。

我起初是以为这个中断执行的时间不能超过for(x=0;x<5;x++),超过就会出错,只是后来的试验反驳了这个观点。
那就提个问题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延时会导致程序跑飞呢?

网友A:
你加在哪个中断程序里啊?

网友B:
卡在中断里了吧比如1ms一个中断中断里有一个10ms延时

网友C:
中断程序能贴上来么

网友D:
汗啊...让我无话可说.中断加延时会跑飞,你跟那个三脚猫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在哪个中断程序里啊?

是一个ad中断,ad转换完成中断,中断中是有清标志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在中断里了吧比如1ms一个中断中断里有一个10ms延时

不是的,中断频率2k,而延时只有几个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汗啊...让我无话可说.中断加延时会跑飞,你跟那个三脚猫学的?

不一定会跑飞,我也试过有些中断里面加过的。只是这次恰好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汗啊...让我无话可说.中断加延时会跑飞,你跟那个三脚猫学的?

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中断中把那个延时换成别的子程序,就一切都可以运行。而且那个子程序运行的时间要比那个for循环要长的

网友:
你的FOR循环是个死循环

网友E:
只要没有冲突,就不会出问题;要注意的是正常退出之前不要重复进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一定会跑飞,我也试过有些中断里面加过的。只是这次恰好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提出来 ...

这次遇到肯定是其他问题.要是有问题你早就遇到了.并且不会这么让你迷茫

网友F:
for里面有静态货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for里面有静态货全局变量?

没有静态的,但是for里面的i=0;i<5的i是个全局变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静态的,但是for里面的i=0;i

这个i在其他地方也在使用吧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大家,问题解决了。解决的办法是换了一块stm32,一模一样的程序,一开始我自己也不相信,后来找了玩stm32比较厉害的同学来一起分析,他们也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换个芯片,中断里面加的延时,只要低于中断频率,随便加什么,结果都是正确的,现在怀疑是板子干扰或者是该板子稳定性不好,确实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