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用过STC单片机两款高端的总结,后面准备用stm32f4做项目

楼主(2016-10-05):
STC12单片机,之前用过做AD采集测试系统。后面用过STC12,STC15两款,做超声人体秤.包括测试身高,体重,bmi,语音播报,还有数据打印,身体份证读卡,无线与有线数据传输等,后面也做过协议.  目前项目已经申请专利。能满足基本项目应用。但缺点:AD精度低 ,要借助外部AD,还有IO口还是偏少。低功耗推荐MSP430,430我也用过,还可以。后面准备试用STM32F4的。。。这个资源足。。。

网友A:
STM32F4不需要借助外部AD?

网友B:
stm32的性能好一点

网友C:
嗯,公开个项目看看

网友D:
某T的AD好像也一般般吧,要用AD还是要用A某I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某T的AD好像也一般般吧,要用AD还是要用A某I的

一分钱一分货....够用就行了

网友F:
STM32F4的ADC是高精度么?
只用过STM32F103的12位ADC,那也是个渣,怎么整读数都跳得厉害,最终还是得外接一片12位的ADC,读数立刻稳定。
STC12或STC15系列的ADC是10位的分辨率,但是读数稳定。

楼主(2016-11-04):
STC12的,我是外接一个TLC2543的12高精度AD,读取之后,取静态值语音播报数据时,先存入eeprom,然后调出eeprom数据,这样相当稳定。不然语音播报到小数点位时,可能由于数据跳动,而语音播报数据造成报错了。。。

楼主:
整个代码写了44K,后面还在更新。。。刚把GPRS 2G无线数据传输弄好了,现在有线与无线都可以传了。。。老板很麻烦想。一曲又一曲,一时让你加红外线,又想让你加bluetooth,还要加身份*读卡,在身份*读卡环节遇到一些问题。。。他忘记了,这时单片机,不能智能电脑。。。

网友G(2017-01-07):
引用 楼主:
整个代码写了44K,后面还在更新。。。刚把GPRS 2G无线数据传输弄好了,现在有线与无线都可以传了。。。老板 ...

大哥写44K的代码手疼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