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 Nucleo STM32F042开发板的软件工程模板 ?基于keil的

楼主(2016-10-05):
请问,在哪里可以 找到 Nucleo STM32F042开发板的 软件工程模板 ?基于keil的

我在ST官网没找到,故来21ic求助。

谢谢 !

网友A:
下载CubeMx 然后再下载HAL F4的库。库里例程很多。。。 或者 原子-野火的也都有F4系列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CubeMx 然后再下载HAL F4的库。库里例程很多。。。 或者 原子-野火的也都有F4系列的教程。。。。 ...

谢谢大侠 !

请问,在哪里可以 下载到 HAL F0 ( HAL F4 )的库呀 ?

手里有块 Nucleo F429的开发板,但是,项目上用的是F042,所以,最终还是要042的HAL库

STM32CubeMx已下载并安装了,如下图

原子的资料(好几个G)我已经有了,最近 也在看

网友A:
直接在cubemx Help 里面 更新或者库安装,都可以。。。。在线更新还可以。。如果是最新版本的cube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cubemx Help 里面 更新或者库安装,都可以。。。。在线更新还可以。。如果是最新版本的cube的话。。  ...

谢谢 !

已在ST官网下载 了最新的cube,见附图一

请问,要用 STM32CubeMX, 还要 安装 Java Run Time Environment for 1.7.0_45  和  Eclipse plug-in,对吗 ?见附图二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CubeMx 然后再下载HAL F4的库。库里例程很多。。。 或者 原子-野火的也都有F4系列的教程。。。。 ...

听说 用 这种方法生成的 软件项目 很耗资源,不知道 是否如此 。没用过,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