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C语言表示法

楼主(2016-10-05):
tab2_LOOP6:
                TNZ _TIM1_SR1
                JRNE        tab2_LOOP1
                LDW X,#$0001
                JRT tab2_LOOP2
        tab2_LOOP1:
                CLRW        X
        tab2_LOOP2:
                RRWA        X,A
                BCP A,#$20
                JRNE        tab2_LOOP6
如题,STM8S的汇编程序,如用C语言如何表示?

网友A:
汇编没研究过。

网友B:
直接转成C大概是这样的:
        ...
tab2_LOOP6:
        if(_TIM1_SR1){
                goto tab2_LOOP1;
        }
        X = 0x0001;
        goto tab2_LOOP2;
tab2_LOOP1:
        X = 0;
tab2_LOOP2:
        A = (unsigned char)(X & 0x00ff);
        if(A & 0x20){
                goto tab2_LOOP6;
        }

网友B:
不过上面的代码风格依然像汇编,可以再向C靠拢一下:
        ...
        WORD wTemp;
        do{
                if(_TIM1_SR1){
                        wTemp = 0;
                }else{
                        wTemp = 1;
                }
        }while(wTemp & 0x0020);

网友B:
程序好像有点问题?循环条件貌似永远不会成立。你确定 “JRNE tab2_LOOP6” 有机会执行?

网友C:
天书看不懂哦

网友D:
这个属于汇编语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