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复数。。

楼主(2016-10-05):
感觉不理解复数。

想找些书深入下,今天偶然看到一本。正打算好好读读,看到作者对欧拉公式的推导,最终还得出欧拉公式错误的结论。。。。

--------------------------------------------------------------------

顺便请教大家,怎么更好的理解一下复数,复频域等这些感念啊。从哪里入手?

网友A:
“最终还得出欧拉公式错误的结论”
想出名,也不能是这么个作法。

网友B:
想一鸣惊人的很多,本坛就有那么好几个。好像现在还真有市场,书也能卖得出去。

网友A:
这些想一鸣惊人的,比杜老爷子“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可是差得远。

网友A:
既然书中有此惊人之语,此书最好放过一边。
看看正规学校的教材吧,此等野狐禅就算了。

网友C:
to LZ:

复数就是满足一定运算规则的二元数,显然比实数多了一个维度。维度翻个倍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

其实,还有超复数——四元数,那维度又是翻了个倍。不过,四元数没什么普遍的应用。

欧拉公式可以被认为是虚指数的定义,当然也可以认为复指数被定义为幂级数展开然后得到欧拉公式。采用幂级数展开拓展的定义很多,譬如指数上的矩阵就是采用了幂级数拓展定义,其结果还是个矩阵。

建议找本正规的教科书看看,那才是正道。

楼主:
TO maychang, HWM:

学校学过的教材,感觉很难理解。   所以想找找其他书籍看看有没有通俗易懂点的。

总感觉对这些复数,复频域,拉普拉斯变换等等不理解。做教科书后的习题,应该也能做出来。

这个,是我下的功夫不够?还是天赋问题?抑或是我思维有问题,本不该深入这些问题?(这些东西对普通人来说,
就是会用就可以?)

网友B:
学无止境适可而止,用啥学啥够用就好。

网友D:
因为咱们的教材经常上来就是就一堆公式定义,对知识的历史渊源涉及太少。导致大家根本不知道前辈当年为啥要发明这个玩意。

网友E:
" 顺便请教大家,怎么更好的理解一下复数,复频域等这些感念 啊。从哪里入手? "
" 学校学过的教材,感觉很难理解。 所以想找找其他书籍看看 有没有通俗易懂点的。

总感觉对这些复数,复频域,拉普拉斯变换等等不理解。做教 科书后的习题,应该也能做出来。 "

应该站在信号与系统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去翻数学书找公式来龙去脉,那里你只能找到定义!!!

网友F:
都是国内的大学教材太烂,实在太烂,英文原版的好懂得多

网友G:
支持楼主的探索精神。你看的书显然超出了正规教材的范围,自然不能指望得到正规的答案。首帖介绍中说新内容“很容易被我们所理解和接受的”,那就看看是不是真合理,合理的就接受,而不是被所谓的“正规教材”所限制。

网友H:
http://blog.csdn.net/myan/article/details/647511
看看这个,也许对理解会有一点帮助。

网友I:
我们一般在网上看到的欧拉公式证明都是不严格的,即便如此我也曾很纠结,这些所谓证明都是先有公式再证明,欧拉当年是怎么发现的?
其实欧拉发现这个公式即简单又天才,如下:
cosx+isinx=(cos(x/n)+isin(x/n))^n(棣莫弗公式,比欧拉早),
求极限,
lim(cos(x/n)+isin(x/n))^n,(n→∞)=(1+ix/n)^n (欧拉就是这么弄的!),
变形
(1+ix/n)^n=((1+1/(n/ix))^(n/ix))^ix=e^ix  (直接就把实指数定义扩展到复数了!)。。。

跟牛顿发明微积分一样,一开始也是不严格的,至于严格证明,估计要数学专业的才会明白,我们就别凑热闹了。
伟大之处在于,先要有,然后再规范。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们一般在网上看到的欧拉公式证明都是不严格的,即便如此我也曾很纠结,这些所谓证明都是先有公式再证明, ...

对于楼主来说,这个推导没有意义,或许唯一作用是让楼主接着问:立莫佛定理是怎么来的,如何理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们一般在网上看到的欧拉公式证明都是不严格的,即便如此我也曾很纠结,这些所谓证明都是先有公式再证明, ...

就象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先要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地球绕着太阳转。
很多发现是知道结果,后来才解释这个结果--原因。

网友K:
楼主可以先看《信号与系统》,就发现复数是个好东西。。。

网友L:
哈哈,我以前也不知道欧拉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
信号与系统都搞定了(难),也就不用问这个问题了(易)。

来个短平快的方法
建议baidu搜索一下,搞清楚几个概念之后,应该可以帮助你加深理解。
1.幂级数
2.泰勒级数
3.sinx,cosx,e^x的麦克劳林展开

网友M:
说说目前自己认为重要的几点:
1. 复数的源头:定义x^2=-1的解
2.复数理论最重要的结论:任何代数方程都有复数解,也就是说复数系是完备的,我们不再为解方程发明新数(通过解x+1=0发明负数,解2x=1发明分数,解x^2=2发明无理数......)
3. 复数理论的发展:从源头出发,复数结合微积分,发展出欧拉公式、复导数、复积分、解析函数、留数、拉普拉斯变换等等
4. 关于欧拉公式的来源:欧拉有本无穷分析引论,上面的欧拉公式是通过牛顿二项式展开并结合极限力量得出的,个人感觉此方法是困难的,感觉下面某些教材采用的方法才是自然的、容易理解的:
基本思路,假设e^ix的级数展开与ix是实数的情况相同,通过对比sinx、cosx的级数展开就能得到欧拉公式

网友M:
欧拉“公式”不是公式,而是定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欧拉“公式”不是公式,而是定义

如果可以认定欧拉公式是数学定义的话,对于电路分析来说将是一个有价值的结论。

其价值如同复频域出自于数学定义的情况:为了积分域的收敛,横空出世地添加了数学“幅度收敛因子”,导致了复频域的出世。这个横空出世是针对“根据电路原理推导出的结果”而言,是造成理解电路原理混乱的根源之一,也是“右半平面幅度发散”错误结论的起因。这个错误结论已经影响到Nyquist稳定性判据的可靠性。

不少事实显示,只有符合电路原理的分析才是正确的;如果数学分析与电路原理有冲突,要检查的是数学;只会公式推导,不能用电路语言解释原理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