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UVOTON RS485 BSP 例程是不是有错?

楼主(2016-10-05):
上面程序中提示是 master RTS -------slave RTS,不是应该接 CTS,但程序中初始化了 RTS ,怎么去把 CTS 初始化来完成它应该有的功能。。。

楼主:
串口小助手都接rts的话就直接test end,如果接cts,只能接受到一大堆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数据,但没有正确的地址。

楼主:
give me  help, please

网友A:
根据例程的管脚配置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假期中还搞学习啊,还是工作加班啊?这么拼

楼主(2016-11-07):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些相关的资源。
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ts/microcontrollers/8bit-8051-mcus/?__locale= ...

是学生,多学点!

网友B:
楼主牛叉,学的这么高级,这个工业上很常用。

网友A:
学生阶段都开始接触这些了,毕业了高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