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版主和各位朋友帮看看,三相逆变器下管发热而上管正常

楼主(2016-10-05):
大家好。我用ir3205做的三相逆变桥,上管挺正常的而下管工作的时候发热比较厉害。驱动芯片我用的是ir2101,2101的工作电压要大于10v,10V的Ugs加到3205,足够饱和导通了。之前,我试过3.3V就能让3205通了的。虽然逆变桥这里用的是pwm而之前3.3V是给定直流。要说驱动能力的话,2101内部用的图腾拓扑,驱动能力足够的啊。
………………………………………………………………
另外,我给2101模块供电用的电源是带电流显示的,2101,10vcc工作的时候,给2101供电的电流居然有个2a,这正常吗?但总得来说,逆变桥能工作,电机转的

网友A:
你给的信息太少。
电流不正常。一个2101应该消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2101烧了

网友C(2016-11-14):
mos管驱动不够,ir2101根本无法驱动ir3205。当然咯,看你的工作频率,如果MOS管的开关频率在1K以下,驱动还是没问题,大于1K估计就呛了!建议用IR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