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转】基于ARM7和DSP双核控制的逆变电源设计

楼主(2016-10-05):
  1.逆变电源整体介绍
    为满足电源敏感性设备对逆变电源的要求,目标IPS采用本次设计的电路作为核心;以高速数字信号微处理器(DSP TMS320F2808)及外围器件作为信号产生及反馈检测调整模块;以ARM7单片机STM32F103及其外设作为人机交互逻辑控制模块,两个模块交互协同控制。应用硬件自反馈调节SPWM波形输出,采用DSP数字化算法提供高精度锁相技术。软件编程进行全数字化分任务模块控制,DSP模块执行IGBT逆变所需的控制波形产生、反馈调节、铅酸蓄电池充电波形产生及调节、自检和自侦测功能,对电路板上所有独立电路连接进行自检和故障分析等功能。而ARM7模块执行参数设定、运行管理、环境参数监控和人机交互处理等任务。DSP模块控制力求精准,ARM模块则具备完善的系统级事件管理功能。如图1所示,两个模块在任务上相互独立而又紧密联系,分工协调共同维护IPS的正常运转。

楼主:
  2.1 DSP控制模块
    该模块是逆变信号产生及反馈检测调整模块,核心是一片C2000系列高性能DSP处理器TMS320F2808(以下简称F2808),F2808产生的SPWM信号经过CPLD进行逻辑延时移相形成三相逆变器IGBT控制信号。F2808是德州仪器(TI)公司的一款高速DSP芯片,最高运行速度可达100MIPS,为适应工控强干扰环境,F2808内部集成了增强型输入捕获单元(eCAP)和带死区控制功能的输出比较PWM产生单元(ePWM),12位16通道快速ADC单元;内核支持用于定点DSP实现浮点运算的IQ变换函数库;还有诸如SCI,SPI,eCAN等丰富而通用的外设接口。如图2所示,设计中F2808的主要任务是监控IPS功率部分的开关状态和动作,根据逆变器和负载状态反馈调整3路SPWM波形的输出,电池充电脉冲控制。DSP输出的3路SPWM信号直接送给CPLD,经过CPLD的等间隔脉冲延迟移相作为逆变器产生U、V、W三相电的控制波形。
    2.2 人机交互全局控制模块
    人机交互控制模块是此IPS设计中最为复杂的数字化管理模块,它不仅监测和管理逆变系统的运作,还要保证IPS控制器与外界的通信。设计中要求人机交互模块能处理复杂的任务调度和很强的突发访问(中断)处理,这就必须有较高运行速度;模块内部还要有丰富的扩展接口提供IPS与外部即时通信;具备优越的总线控制和访问机制等。综合考虑上述需求,设计中选择了意法半导体(ST)公司推出的最新32位单片机STM32F103ZET6(以下简称STM32)。STM32是基于ARM7 Cortex-M3内核架构的高速高性能嵌入式控制芯片,拥有72 MHz内核工作频率和1.25DM-IPS/MHz的指令流水处理速度;先进的总线结构和多达16级的带DMA功能抢占中断机制(NIVC)。如图3所示,设计中STM32通过SCI接口及1根中断请求/接收线与DSP 2808进行通信;利用片上扩展的其中2个SCI口分别作为RS 232和RS 485通信协议口;CAN总线接口和USB总线通过共享数据缓冲区和中断向量入口与外界互联通信;通过STM32的26位地址总线和16数据总线扩展外挂256KB SRAM和4 MB NOR FLASH,以及8位数据口的LCM模块RA8806以及用于SNMP的16位并行数据的以太网芯片W5100;启用STM32的SDIO总线以启用用户插入SD卡存储查询IPS状态数据功能;启用现场环境下独立时钟看门狗电路和STM32特有的窗口看门狗;启用内部芯片温度传感器采样监控,RC时钟源以及外部唤醒功能;通过通用引脚接入DS18B20温度传感器对环境温度的采样,预留I2C方式E2PROM和SPI方式的DATA FLASH接口为产品后续升级开发做准备。
通信接口电路设计如图4所示。

楼主:
3.控制系统的软件架构
    控制模块中的程序语言为ANSI标准C语言,程序结构、变量命名和注释都遵循国际通用标准,容易理解,也便于移植或扩展,如图5和图6所示。
    代码经过合理编写,逻辑清晰,功能完善,结构紧凑而又突出健壮性,可维护性强,符合工控软件编写要求。项目过程中整理的开发测试说明文档详实准确,也为后继研究带来便捷。

楼主:
   4.样机验证
    目标板经过测试验证后成功应用在一台6KVA工频双变换纯在线式单相小功率逆变电源上。各负载加载测试波形如图7所示。空载输出电压波形1/4负载输出电压波形满载输出电压波形测量结果表明,220 V交流输入时,不同负载情况下电源的输出波形失真度小于3%,非线性负载失真小于5%,逆变器效率大于96% 。
    5.结语
    核心控制数字化是工控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所研究设计的基于STM32和TMS320F2808控制的IPS处理速度快,控制精度高,模块化结构合理,能很好的实现现代IPS设计的要求,而且增加了SNMP、USB和SDIO等人机交互通信接口,便于IPS本地及远程管理维护。测试结果证明本设计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网友A:
估计楼主是卖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是卖方案的。

怎么说呢,
你猜对了!

网友B(2017-07-17):
你好,能否定制DC8V转220V的逆变器,输出功率800-1000W。刘生18707139359

网友B:
楼主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网友B:
加我微信18707139359

网友C:
逆变电源的设计是关键一环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