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困惑——如何在ccs6.0中打开已存在的工程呀

楼主(2016-10-06):
我在桌面新建了一个文件夹,把工作空间就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然后导入了一个工程,现在退出了以后想打开这个工作空间里面的这个工程,却无法打开,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尝试导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软件没有完全关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导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ccs工程预览里面删除这个工程文件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
英文已经写的很明显了啊,这个工程已经存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尝试导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用打开了,在工作区里已经存在了,ccs是工作组的,直接点一下就行了,看下ccs的简介吧,还有可能你把那个窗口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