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28335中将SDRAM映射到Zone6的前半部分,将FLSSH映射到Zone6的后半部分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6-10-06):
将 512K×16 位的 SDRAM 映射到 Zone6 的前半部分, 实现此逻辑的方法是将XZCS6(Zone6的片选引脚)和地址线 XA19 相“与”后送给 SDRAM 片选线、将 DSP 其他地址线和数据线直接和 SDRAM 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相连、将 DSP 的读写线与 SDRAM 的读写线相连即可。请问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XZCS6可能还要用的别的片选  所以结合了高位地址